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需要换新舵机了?

楼主(2014-05-11):
第一次发帖,不会发视频, 请大家到 观看。  在家里调试时,副翼舵机经常卡住, 要不要换新的??

楼主:
晕了,插入视频不行,直接拷入链接,视频好了,。。。。。

网友:
没看出来有问题啊

楼主:
近端的那个舵机,也就是副翼舵机,卡死了,直到我用手指按了一按,才又恢复活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端的那个舵机,也就是副翼舵机,卡死了,直到我用手指按了一按,才又恢复活动的。。

如果这样那就要换新的了,直机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那就要换新的了,直机要求很高

唉, 才飞了一次悬停。。。  钱不禁烧啊。。

楼主:
晕了,刚发现帖子被发了3遍,不是说没成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才飞了一次悬停。。。  钱不禁烧啊。。

玩电直就是烧钱啊,我之前玩了八九个月电直,一直单飞,走了好多弯路,花了不少银子,现在玩固定翼,还搞FPV又花了不少银子,这东西就是烧钱啊

网友:
扫齿了吧

网友:
断电,直接用手转动舵机臂,看舵机齿轮是否扫齿,然后检查有没机械滑动受阻。

网友:
这个电机绝对没烧,再找一下其它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才飞了一次悬停。。。  钱不禁烧啊。。

玩直机,预了烧钱了,呵呵

网友:
感觉有点象扫齿了的感觉,及时不扫齿,这颗舵机也必须要换,不然容易出岔子的

网友:
舵机扫齿了,打开修一下

网友:
YT 舵机。。。花钱吧。。

楼主:
多谢各位了。  打算直接换了算了,省心,主要是才入魔2个月不到,啥也不会,嘿嘿。。

网友:
直接把三个斜盘换成Hitec 5065MG,然后世界就清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