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加油门的时候会往一边斜

楼主(2014-05-11):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勒

网友A:
看看你的主板减震双面胶,是不是松了,固定不了主板?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齿轮。看看有没有间隙。要么就是主板歪了,拆下机壳,晃动晃动主板,让主板自动复位后再试,千万不要换双面胶,原厂的胶外面买不到,特别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