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狗拍的视频几分钟就几个G了,用什么软件可以把它转换小点

楼主(2014-05-11):
请教一个问题,狗拍的视频几分钟就几个G了,用什么软件可以把它转换小了,在保证画面质量的前题下,转成什么格式最好,最快。谢谢了

网友A:
它本身不能调整视频大小么?720  1080 或者换大一点的储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本身不能调整视频大小么?720  1080 或者换大一点的储存卡

我不挑它拍出来占内存大,上传网络是不是有点过

网友:
你如果真的不需要这个高画质,就改成720质量的啊,应该只有1080的1/4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挑它拍出来占内存大,上传网络是不是有点过

把电脑开一晚上就传完了

网友:
压缩码流率或者上传you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