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载FPV的图传选择问题

楼主(2014-05-11):
遥控车用,地面不平,有遮挡,5.8G 500MW的基本视线范围内勉强能跑个50来米。看着网上有些远距离的遥控车
FPV
录像很眼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图传
和遥控设备,现在手头的是GT3C,用1.2G的么?倍频干扰问题严重么?2.4G的控信号似乎覆盖这个有遮挡的公园方圆300米内没问题,罗美1.2G的1W图传可以实现覆盖500米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看到的录像,是车上直接录的,又没有经过图传。
以我的实际经验,1.2G800mw图传和遥控的2.4G接收在一起的时候,空中100米就失控。(博通图传,天地飞7)

网友B:
你把遥控车开那么远不怕被拿走么。

网友C:
50米 ???? 表示不解, 我的200mW的 也不只这个数啊

网友D:
哈哈,真不怕被人拿走哈

网友E:
建议用1.2G图传加低通滤波器,2.4G遥控433M增程,车上的天线尽量高一点

网友F:
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F:
2.4g 的用 增强天线,可以用500米。

网友G:
地面有障碍物,距离相对飞在天上肯定会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