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刷BLheli连接不上电调

楼主(2014-05-11):
   请各位刷BL的大神帮帮忙啊,我的铂金30A连上NANO后打不开固件选择的页面啊。方法是依据这个网址上的办法,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UZcI3gLe66efWTYr5I0TzU8Ma2I7a_S_Nxac1OxU8hesUEoG0ODt_lXNCxERaptPpSWy_mGNaQnljsuoDaPE6TuzfZkTBHwByZ-sSzQ8Ea\

也参考了坛子内模友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mp;highlight=blheli

但总是连接不上,打不开刷写固件的页面,报错见下图,刷的时候电调是接着电池的.

网友A:
先确定线没有接错的话,尝试一下用这个教程的这个图中的下面那个,不带MULTI字样的。
上面的是几个一起刷的,下面的是一个一个刷的。

网友B:
你居然拿白金刷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线没有接错的话,尝试一下用这个教程的这个图中的下面那个,不带MULTI字样的。
上面的是几个一起刷 ...

谢谢了!已经成功刷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居然拿白金刷这个啊

铂金再好,只要堵转了就没办法啊。刷完BL后就再没有堵转的现象了。电调的反应也比刷之前快多了。

网友C:
原厂已经很不错了。 干嘛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已经很不错了。 干嘛折腾?

堵转现象明显啊,突然给稍大的油门,左后的电机声音明显不一样,转速下降,甚至停住然后再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已经成功刷入!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用的沙发介绍的blhelitool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线没有接错的话,尝试一下用这个教程的这个图中的下面那个,不带MULTI字样的。
上面的是几个一起刷 ...

刚才又试了下,用上面的固件确实还是老问题,使用下面的固件就能识别了!涨知识了,谢谢了哈

网友:
BEC需要供电。

网友(2014-06-14):
哪位师傅能发个好盈铂金40A电调的程序~~不胜感激~~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