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只朗宇电机放了一年,怎么就放坏了?

楼主(2014-05-11):
去年装的飞了一两个电的kk四轴,放着落灰。今年拿下来换apm飞控重新装了开机,电机始终没滴滴声。把电机拆下用万用表量,三相电阻无穷大。并且4个都一样的坏了。
大虾们认为什么原因?几乎全新的朗宇A2212-980,,还有救吗

网友A:
检查香蕉头,干燥环境中应该不大可能自己放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香蕉头,干燥环境中应该不大可能自己放坏!

谢谢!香蕉头已经下了  用万用表量也不行,换电机试就好了,放在配电房,环境应该不错的

网友:
电机本身不容易坏吧,最大可能还是环境问题。但如果环境不好的话,电机坏了后,线路部分应该比电机更容易坏

网友B:
查一下绕组漆包线与引线的连接点,现在很多焊接都用焊膏,因为焊膏是酸性的,如果焊接时没有全部挥发,之后又没清洗就出厂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发生腐蚀现象。

网友:
好东西比较娇贵

楼主:
没看到霉点,看图

楼主:
只是感觉这事有点蹊跷,一两个点接触不好有可能,所有的端子都不通,说不过去呀!

网友C:
漆包线被腐蚀了吧。试试手转是不是阻力特别大,我之前腾翔的电机放了一年,通电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漆包线被腐蚀了吧。试试手转是不是阻力特别大,我之前腾翔的电机放了一年,通电就烧了……

谢了,很正常的磁阻力。转动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绕组漆包线与引线的连接点,现在很多焊接都用焊膏,因为焊膏是酸性的,如果焊接时没有全部挥发,之后 ...

多谢了,因为漆包线有漆膜,我也估计漆包线老化的可能性不大。出问题的地方只能是接头。不过检查接头要暴力卸下底座,那样平衡几乎废了。

网友:
电机不能长时间存放?

网友:
引线虚了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没见过这么容易就会坏啊。等楼主最后结论。

网友:
不可能四个电机出现相同的情况,你这四个电机坏的也太蹊跷了吧?

网友:
拆开看看接头吧,如果有猫腻。。。。。。。那这可能是我听说过的最恶毒的商家了

网友:
不会是万用表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因为漆包线有漆膜,我也估计漆包线老化的可能性不大。出问题的地方只能是接头。不过检查接头要暴 ...

严重怀疑是焊锡膏捣的鬼,剪掉香蕉头露出新线芯再试试看

网友:
a系列的电机引出线是漆包线直接引出,估计是重新焊接时漆包线外层漆皮没有刮掉就焊上了,其实是虚焊。电机还没听说过这么放会放坏的。

网友:
换个万用表量量

网友:
你用电调单独试验电机看转不转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香蕉头早拆了。今天借了个兆欧表摇了两只电机,其结果是所有的抽头都不通。如果实在没救了,我一定拆开让大家看个清楚。

网友:
很蹊跷的事情啊,四个同时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很正常的磁阻力。转动顺滑

三根线短路后再转转看看,正常情况下应该能感到更大的阻力

网友D:
其实根本没坏,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注意电机引出来的线是漆包线,记得剪短后要把漆皮刮掉
有漆皮能不绝缘吗!当然电阻无穷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根本没坏,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注意电机引出来的线是漆包线,记得剪短后要把漆皮刮掉
有漆皮能不绝缘 ...

高人呀,谢谢了。

楼主:
29楼正解。就此封贴。多谢楼上的众位兄弟的关心和帮助。其实23楼的兄弟也指出了问题,只是我没在意,差点错怪了朗宇电机了。

网友:
90%以上概率是氧化了

网友:
你把接头都扭在一起短接
然后转动电机、看看阻力
是不是和没有接之前的一样
如果是一样电机就坏了或者线断了
还有你换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绕组漆包线与引线的连接点,现在很多焊接都用焊膏,因为焊膏是酸性的,如果焊接时没有全部挥发,之后 ...

网友:
狼于A系列的引线和XXD的一样烂,建议楼主看下引线,线圈本身不容易坏

网友:
只要用过的,都不能长时间放。

网友:
是不是电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