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电量只有百分比?

楼主(2014-05-11):
这两天看到帖子说精灵2的电池,最好以电压为准进行降落,看了一下vision+的app端,貌似只有%百分比,能查看具体电压数值么?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vision+图传过来的信息,看不到电压,dji能否加入

网友B:
v+定位的爱好者级别,无需要用太专业的参数,用百分比正是出于便于没有专业知识的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定位的爱好者级别,无需要用太专业的参数,用百分比正是出于便于没有专业知识的爱好者。

懂了,但着实担心百分比不准,建议dji加上。

网友C:
加了Iosd不就不值這個價了,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Iosd不就不值這個價了,孩子

我的680pro装了iosd mini,vision+既然能显示百分比,就应该有电压回传,成本不增加,应该在app增加一个选项。我只是在用户角度给dji一个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680pro装了iosd mini,vision+既然能显示百分比,就应该有电压回传,成本不增加,应该在app增加一个 ...

您好,在phantom 2 系列中采用了智能电池,而在vision+或者vision里面显示的电量百分比实际上是锂聚合物电池的安全使用电量的百分比。也就是说,即使您电池使用到0%也不会对锂聚合物电池造成过放损坏。这就是智能电池其中的一个保护功能,适用于所有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在phantom 2 系列中采用了智能电池,而在vision+或者vision里面显示的电量百分比实际上是锂聚合物 ...

谢谢答复,起因是看到另一个帖子,关注飞行状态下,百分比的参考价值。特别是随着电池使用的有效电量降低。

网友B:
只有百分比,我设定25%提醒,15%自动降落,自动降落时还是可以控制精灵升高的,只是很缓慢,到0%时就自动断电了。个人觉得百分比比较直观。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百分比,我设定25%提醒,15%自动降落,自动降落时还是可以控制精灵升高的,只是很缓慢,到0%时就 ...

了解了,以后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