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的选择请老鸟帮忙!

楼主(2014-05-11):
        我们几个朋友想耍多轴。打算上飞越T810的六轴电机就是郎宇4110的15寸桨,
但是最关键的是云台选择不好,打算用微单,但是看了一下三轴的微单的云台好调试的好像没有哦!
DYS问了一下买家,说很难调,难道只有Z15了,还有就是上大疆H3-3D云台,用黑狗3+
不知道跟微单的效果如何!很难决定!请教老鸟!万分感谢

网友A:
其他厂家的云台我不清楚,最近刚买大疆的禅思云台,必须与相机、镜头匹配,否则不能初始化。究其根源,是其重心已经固化在芯片里。不论是改变相机型号,还是更换镜头,云台都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厂家的云台我不清楚,最近刚买大疆的禅思云台,必须与相机、镜头匹配,否则不能初始化。究其根源,是其 ...

补充说明,甚至不能实现遥控光学变焦,因为这也会改变重心。

网友:
要上单反就选择飞度云台吧便宜又兼容性高我用5D3各种镜头都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