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电调信号线和电源线的屏蔽?

楼主(2014-05-11):
1.是否需要屏蔽电源线来防止干扰信号?
电调铂金30a  导线12awg 最大电流19A的样子

2.4根12awg的导线实在太粗了。。怎么把4根合起来接电源。。。导线太粗插不进插头啊

楼主:
求助啊。。能回答一个问题也好啊。。

楼主:
已经简单粗暴的解决了。。

网友:
用不了那么粗的线,我用14的都觉得粗了,其实16的差不多吧!

网友A:
电源是直流啊?没必要!不过电调输出线会有干扰,要是走碳纤维管里也没必要。

网友B:
4公斤六轴,一直用18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直流啊?没必要!不过电调输出线会有干扰,要是走碳纤维管里也没必要。

被那张表格误导了。。如果给信号线加个磁环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公斤六轴,一直用18号线……

买错了  估计重量上去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