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炸了,知道你们想看呢

楼主(2014-05-11):
昨天刚给Alan签名,今天就炸了,十米左右空中突然乱翻坠地,回去发现是自己焊的接收电池插头脱焊。损失惨重,Alan签名头罩金光护体,毫无损坏

网友:
恭喜炸机

网友:
尾管跑到前面来了,拧咸菜啦,哈哈

网友:
早知道帮我也签一个啊。

网友:
太爽了!我心理平衡了一些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不算太严重

楼主:
因为是掉在刚下过雨的菜地,主体无无伤,损失大约900块。罪魁祸首就是自己匆忙之下焊接的头子

网友:
哈哈,这意思是说我那架有签名头罩的600N也有金刚护体炸不坏哟,哈哈

网友:
这也太危险了 没有电的话 整个控制全没了 。。。。。 也不加个热缩管

网友:
600N啊,我喜欢~~~~

网友:
额…… 这焊得也太糊弄了吧,我这新手都看出来了……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还是大机子爽!连炸都是这么惨烈。

网友:
且飞且珍惜,飞一次少一次

网友:
主題也簽就有如金剛護體了

网友:
所有部件都来个签名,全系精钢护体。多猛!

网友:
修修补补又是台好机

网友:
  看来 这签名   效果   很好 。。

网友:
线小了,震动大的话会把线给震断的

网友:
找alan开光

网友:
越修越新

网友:
你好!大哥我也是航模爱好者,现在也有600N到现在还没有调好,我有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能否留个电话给我。谢谢!

网友:
搂主慷慨 大家要长记性了 不可操之过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掉在刚下过雨的菜地,主体无无伤,损失大约900块。罪魁祸首就是自己匆忙之下焊接的头子
来自苹果客 ...

T插这种焊法很危险,插拔的时候难免拉线,拉几次就断了。这个部位供电我一般用JST的插头。若电池是T插的做一个T插转jst的接头,然后细线和T插焊接后用热熔胶封死再用热缩膜套住,这样细线一般就不会脱焊了。

网友:
炸机总是痛苦的事

网友(2014-06-12):
你这焊接技术太水了,赞!

网友:
头罩很到位 32个赞

网友:
太大意了

网友:
还不错啦,损失不是太大啦。我600n第一次炸鸡,直接炸到了排气管,连着 发动机主轴 还有 启动连杆 全弯了,太tm痛苦了。

网友:
其实那个头罩还是被齿轮磕破了边, LZ不计较而已。。。
要是我的TT让Maxwell签了名,绝对变身Closet Queen,打死都不飞。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A:
原来也是无副翼啊!告诉你空中乱翻炸机不是电源断路原因,是三轴震动造成斜盘舵机误动作炸机。电线脱焊只是炸机出现的。不信你试几次炸几次……哈哈!

网友:
太危险了,炸机不怕 就怕伤人啊

网友:
好飞机,好长时间没飞过直机了。安慰下

网友(2014-07-13):
问一下你的接收电是多少伏的,降压了?锂电池啊

网友B:
楼主赶快把飞机的头罩供起来吧。

网友:
炸机没砍死人算你小子命大

网友:
厉害啊,我能让他在我飞机的每个零件上都签名吗?

网友:
修修又是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也是无副翼啊!告诉你空中乱翻炸机不是电源断路原因,是三轴震动造成斜盘舵机误动作炸机。电线脱焊只是 ...

没有哦,我的飞机震动控制很OK的,到目前为止 没有因为震动出现过晃动或失控。当时的症状就是直接没有任何操作,机身先是一怔,然后尾巴开始转,接着整个机身乱翻起来,完全是断电的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赶快把飞机的头罩供起来吧。

赞同!  起一个”镇百神器“的效用

网友:
就爱油的,就爱听发动机的声音 非常不错啊!

网友:
同城的,赞一个

网友:
表示慰问一下

网友(2014-08-16):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