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uper cp改无刷问题

楼主(2014-05-11):
改了无刷以后转速发现电机转速很低!这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A:
对频后立即将油门推到大于50%(也别太大60-70的样子),听到嘀嘀嘀三声油门回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后立即将油门推到大于50%(也别太大60-70的样子),听到嘀嘀嘀三声油门回0就好了!

好的我回去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B:
你确定电机边缘没有碰到机身上的什么部位?有很小的接触电机都会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电机边缘没有碰到机身上的什么部位?有很小的接触电机都会转不动

么有碰到!而且已按照楼上的模友的方法解决了 谢谢你帮我 你是青岛的?我是济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