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起落的花牌H2221 3980KV 3S电机震动异常强烈

楼主(2014-05-11):
4月23号买的花牌H2221 3S电机  回来飞了有6个起落一切正常    5.1的时候因为舵机抖舵就放了两天没飞  后来再试飞的时候发现机身震动非常强烈 尾管都有虚影了  一件设备一件设备的排查后发现  是电机的原因  我的电调是好赢铂金40a   和这个电机一起买的   我以为是电调缘故   就换了以前的亚拓35P电调 结果还是震动   换回铂金40a  按照花牌 老高提供的方法 调试电调进角 也还是震动   没办法  只能返厂了
  但是返厂回去后  老高说电机没有问题  震动也不大  又给我发回来了  今天下午收到   装在新买TG480机身上试了一下  只装了电机   结果震动依然强烈   而且会引起机身高频共振  摸上去手都发麻   上视频      可以看见  只装了电机 没有其他任何会引起震动的东西

网友A:
感觉声音不对啊,我的花牌h2221 6s电机空载转动时声音相对浑厚一些,没这么尖脆,几乎没有震动…… 你的是不是轴或轴承出问题了啊……

网友B:
拆下来,只带电机座试试电机~

网友C:
没炸过机,是不是哪里螺丝松了,尾撑杆扭紧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声音不对啊,我的花牌h2221 6s电机空载转动时声音相对浑厚一些,没这么尖脆,几乎没有震动…… 你的是 ...

这个电机是才反了厂的   老高说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只带电机座试试电机~

试了的   空转摸电机线感觉手都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炸过机,是不是哪里螺丝松了,尾撑杆扭紧看下

不会的   你也看见了  现在空机都是这么大的震动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的   你也看见了  现在空机都是这么大的震动了

主轴没弯,那可能是大齿盘不同心了?把旋翼头拿开,留下单主轴,再开机试下,看振不振,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轴没弯,那可能是大齿盘不同心了?把旋翼头拿开,留下单主轴,再开机试下,看振不振,排除法

别个是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没弯,那可能是大齿盘不同心了?把旋翼头拿开,留下单主轴,再开机试下,看振不振,排除法

嗯  空转

网友B:
空转都麻,就拆开看轴承吧~ 电机轴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转都麻,就拆开看轴承吧~ 电机轴弯了吧

电机基本是新的  拆开看了的  没问题

网友:
貌似震动不大

网友:
单独电机空转,应该一点震动都不能有!
除了声音,应该和没通电时一样手感
检查一下,里边磁钢上粘有东西没,检查电机轴,检查轴承

网友:
估计是轴承或者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