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调参正解 求

楼主(2014-05-11):
磁罗盘加速计遥控油门行程校准都对了,为啥解锁后油门输入推满,舵机输出却一千多一点值,打升降方向时候数值正常增加,装桨后油门推满也飞不起来。求正解

网友A:
电调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网友A:
重新刷一个固件试试

网友B:
你校准遥控了吗?

网友C:
电调一个一个的恢复出厂设置。然会不接飞控,一个一个挨着接接收机测试,排除法,看是不是电调问题。再说飞控

网友D:
你正确设置了电子螺距 -2   0   +10

网友E:
清除EPPROM,所有校准从头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电调校准了油门行程,除了油门,打升降副翼方向,都可以正常输出,只有油门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个固件试试

之前的是1.2.99,我又重新下了最新的地面站,重新刷固件,问题还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校准遥控了吗?

磁罗盘,加速计,遥控器,油门行程都校准了的,论坛上不是有老外视频嘛,是那样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一个一个的恢复出厂设置。然会不接飞控,一个一个挨着接接收机测试,排除法,看是不是电调问题。再说飞 ...

好,我还没这样排除,回去试一下,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正确设置了电子螺距 -2   0   +10吗

在调试里吗?哪个选项呀?说仔细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除EPPROM,所有校准从头来过。

我试试能不能找到epprom该在哪里清除。。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是1.2.99,我又重新下了最新的地面站,重新刷固件,问题还是存在

那真的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真的不知道了

谢谢帮忙,帖子不沉就有机会,群里也还有同样遇到这样问题的人,我回去再按着大神们的指点试下,排除法看看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帖子不沉就有机会,群里也还有同样遇到这样问题的人,我回去再按着大神们的指点试下,排除法看 ...

客气啦,说不定过几天我的APM也会遇到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啦,说不定过几天我的APM也会遇到问题呢

祝爽遇。。。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祝爽遇。。。哈哈哈哈哈。。。

前晚刚烧一块,昨天下河洗澡一块,还不知道能不能用了,现在手里就剩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晚刚烧一块,昨天下河洗澡一块,还不知道能不能用了,现在手里就剩一块了

虽然apm爱折腾,你这折腾的也太欢了吧?洗澡没事,我上次降落水坑,大胖肚子进水,拿起飞机飞控进水失灵电机自转,回去拔电吹干后还是正常我用呢

网友F:
话说你这截图是失控的设置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你这截图是失控的设置界面啊

真不知道,看泡泡老师的教程,是在这个页面判断舵面是否正常的。。。

网友:
多看泡泡老师的直升机调试视频,你的问题都能解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apm爱折腾,你这折腾的也太欢了吧?洗澡没事,我上次降落水坑,大胖肚子进水,拿起飞机飞控进水失灵 ...

是的,已经洗过一次了,没啥问题,这次还没看,对了,你的控定高的时候高度会下降吗?我的一有风就下降几米,没风了,又上回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清除EPPROM,所有校准从头来过。

泡泡老师, APM地面站找不到修改电压那个选项。 望指导! 已经连接,是1.3.1版本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还是先清除原有固件。然后再刷入固件,建议刷3.1.2或者3.1.1。这个老点得固件。然后再重新校准加速计,罗盘之类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还是先清除原有固件。然后再刷入固件,建议刷3.1.2或者3.1.1。这个老点得固件。然后再 ...

解决了,就是先清除原来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就是先清除原来的固件

嗯是的,我原来也是,会提示gps bad pos之类得。重新刷固件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泡泡老师, APM地面站找不到修改电压那个选项。 望指导! 已经连接,是1.3.1版本了。

修改什么东西的电压?
传送门:47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653&page=3#pid12650289

网友I:
是不是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桨装反了?

没有没有,按着大神推荐的泡泡老师的教程弄好了,清除原来的数据就行了,很奏效,谢谢关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改什么东西的电压?
传送门:47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65 ...

网友:
不是给你47楼传送门了吗?
按47楼的方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