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和无刷外转子电机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4-05-11):
无刷
电机
和无刷外转子电机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问你语文老师

网友:
只能告诉你无刷外转子电机是无刷 电机家族中的一种…

网友B:
无刷外转子电机 无刷内转子电机 都属于无刷电机

网友C:
内转子=就是电机的工作转动部分设计在内侧,静态部分设计在外侧外。 外转子=就是电机的转动部分设计在外侧。最好使用直流永磁无刷无铁心电机,节能、高效,尤其是转速特别高(比有铁心高达数倍)如3-5万都是非常可以的,特别是自身重量减少1/3-2/5,应该说是极品了。外转子多数用于多轴的。内转的一般都是固定翼多些。

网友D:
好弱质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是没区别
无刷电机分外转子和内转子两大类

网友E:
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F:
简单点说无刷外转电机就是线圈是固定不动的,只是外面的外壳连着磁体在旋转,对于多轴的飞行器一般都用这个对电机散热好些
内转的无刷电机就是外壳和磁体是固定的,内部的轴和线圈转动
就是这么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