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如何設置1C充電?

楼主(2014-05-11):
菜菜鳥請教老鳥,CB86如何設置放電?另外如何設置1C或0.5C充電?

网友A:
放电不是选择DISCHARGE就可以了么,CB86的放电电流是固定的1.1A的,放电电压可以自设。

网友A:
至于如何設置1C或0.5C充電,那得看你的电池是多大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