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四轴以后夜航还怕什么呢!!!夜视监控摄像头!!搞定一切!

楼主(2014-05-12):
咱们四轴以后夜航还怕什么呢!!!夜视监控摄像头!!搞定一切!
淘宝价58元。

楼主:
猥琐男夜拍妇女洗澡图直接忽视。

楼主:
58元,距离有限,夜航可能还差些,100元左右可能100米没问题了

网友:
你买个试试 。包你失望。耗电大 体积大 距离短。58元,5800 都不一定能买到 能达到航拍的夜视摄像头。

网友:
我做cctv 它們那些夜視是用紅外線.距離有限.真正100米紅外線尺寸等同大炮沒分別,要低光只有可調感光同快門cctv .但會delay 格數變10 格 15格.

真正全低lux 只有軍用級數綠光夜視

网友:
拍别人的隐私啊,换成白天拍的话,别人的衣服还不变成皇帝的新装

网友:
58能解决这么大问题?晚上?做梦呢吧。

网友:
说明里面已经写了,LED补光,也就是红外补光。 你飞个10米,就全是黑暗了。红外补光没有那么大的功率的。

网友:
其实用超低照度的ccd加上补光就行了。。。成本不高

网友:
楼主没常识啊,那是主动红外,要一圈红外LED来提供照明,而且照不了多远滴、
要真正的被动红外夜视,那是热成像和微光夜视,很大一坨,价格你用不起滴

网友:
58元监控摄像头只能当玩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