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左旋,微调调不过来。

楼主(2014-05-12):
新V977,6G飞起来后总是有点往左飘,得不停的修正,微调调了也不管用,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按说明书提示进入6G悬停模式,还要检查飞机有没有震动,尤其大齿轮和轴承之间有没有间隙,有的话把齿轮压紧,按警示说明检查一下。

网友:
尾电机有问题 换!

网友A:
我现在三轴脱控十秒都不怎么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三轴脱控十秒都不怎么飘。

求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怎么做到的

977的三轴有那么牛x?!可以脱控十秒以上?是大神调得好吗?

网友:
10秒jj在多大范围内移动?还是只能保证不翻掉?

网友:
应该还是震动的问题,好好检查震动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