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甲醇机改电动配置

楼主(2014-05-12):
想把下单翼,翼展1.44米;机身1.17米的轻木油机改电动的。请问需要什么型号的多大的
电机
电调合适?

网友A:
朗宇2820 1000KV 13X6浆 40A电调
3S 4S 2200MAH锂电池 都行
4S很爽

网友B:
这个级别2820有点跟不上了。双天4255EA-7 kV505电机应该够用,配6S 2600mAH以上电池,APC 14×7E桨,60A电调。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