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电脑能不能做FPV屏幕

楼主(2014-05-12):
有一个平板电脑有HDIM接口才知道能不能用来FPV

网友:
所有平板花300元就行了
关键你看值没

网友A:
型号发出来看看,猜测是hdmi输出,不是输入

网友B:
有个VCAP2900,不知道有没有用的,不知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VCAP2900,不知道有没有用的,不知可否

那个不行...v4l2 可以打开..但是读取画面超时..除非系统定制..不然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发出来看看,猜测是hdmi输出,不是输入

索信X8  以前上班公司送的 一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