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楼主(2014-05-12):
收到V977,发现
遥控器
的天线里面是无线的,后经检查,电路板发射天线非常短,外露不出来,也不是标准的单芯屏蔽线,看看大家的是不是。

网友A:
是的,哎,现实总是那样残忍

网友B:
自己焊上一根就完事啊

网友C:
自己别乱搞。有一点点就够了。多了反倒会失控!

网友D:
我直接把外面保护的去掉了,不碍事,贴了胶带封住

网友E:
这是微波呀 最好不动

网友F:
到底怎么回事 严重关切中

网友G:
我的也是一样,不要担心

网友:
我还是换了伟力原厂单芯屏蔽线(标准),试过效果总算放下心头大石

网友H:
是的,控上看到的天线棒,其实就是个装饰品,2.4G天线尺寸是非常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