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油门时啸叫,电机停转

楼主(2014-05-12):
大家好!刚装一好小子1000,XXC2208 KV400电机,XXC30电调,3S 1800电池,8060浆,油门70%时,啸叫,电机停转,是配置不对么?帮看看,谢谢!!!

网友A:
电机失步了,进电调的菜单调整一下进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失步了,进电调的菜单调整一下进角看看。

怎么进电调的菜单调整呢?

网友A:
找电调的说明书,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电调的说明书,没办法……

明白了,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我试试

电调设置高进角试试……

网友B:
XXD2208马达的KV是4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XD2208马达的KV是400??

估计LZ漏了个1,应该是kV14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LZ漏了个1,应该是kV1400左右。

1米的飘飘机用2208KV1400, 3S电配8060桨有点过载了.

试试用2208KV2600, 5X5桨, 2S800mah~2S1300mah 的动力吧. 减轻重量, 降低马达负荷, 你会觉得好飞的多

另外, 桨得用高速电动桨, 震动不能太大.

网友A:
我也同意飘飘机尽量轻才是好飞的基础。不过翼展1米有点大,阻力也不小,用太小的桨效率会很偏低的。2208很好很省电,kV1400也不错,因为3S电池适用面更强,桨用APC 7×5E感觉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意飘飘机尽量轻才是好飞的基础。不过翼展1米有点大,阻力也不小,用太小的桨效率会很偏低的。2208很 ...

谢谢,找个浆试试

网友C:
2208电机配8060浆电机过载,另外8060的浆容易扫到副翼,电池用1300MAH的小了点,飞机太轻飞行时太飘,容易被风吹走,机翼绷皮筋的地方用冰棍棒加固,容易把机翼勒坏。
建议配置(我们这里高手总结的)2212 2200KV 6035三叶浆 2200MAH电池、主翼加两根碳杆加固,上反角不要,折成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8电机配8060浆电机过载,另外8060的浆容易扫到副翼,电池用1300MAH的小了点,飞机太轻飞行时太飘,容易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