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天地飞7推油门,MWC 油门通道 GUI显示怎么会先小后大

楼主(2014-05-12):
请问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天地飞7推油门,MWC 油门通道 GUI显示数字怎么会先变小,一直到过了过了控的中点,才会变大?与此同时,刚推油门的时候,电机不转,到控的中点的时候,嘀嘀响两声就没动静了。

之前一直都正常,因为调PID,用了蓝牙调过参数,也调过控的参数,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我尝试校准油门行程来解决,但是在config.h 里面启动 #define ESC_CALIB_LOW  MINCOMMa n d
    #define ESC_CALIB_HIGH 2000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语句后刷进去,接电池以后电机也没动静,会发出旋律“567i 567i 567i, i765 i765 i751,嘀嘀 嘀嘀 嘀嘀”但是电机不转。

最后的状态是,把自动校准电调的语句关掉后,开机还是不启动,推油门到中间的时候电机才有反应,这时候也会嘀嘀响, 一直到油门最大都能转,一边嘀嘀响一边转,但是这转速明显不够。
求各为兄台指教!

感谢各位指导,现在已经解决了,虽然没弄清楚病因,但是通过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和刷固件解决了。电机正常工作了。

就这个4通道显示会先小后大

就这个4通道显示会先小后大

网友A:
遥控器选了直升机?开了混控?楼下继续。

网友B:
你还是用遥控器一个一个校准油门行程吧..顺便把电调的其他设置都重新设置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选了直升机?开了混控?楼下继续。

选的固定翼。没开混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用遥控器一个一个校准油门行程吧..顺便把电调的其他设置都重新设置一遍

谢谢啦,因为这个以前刷过BeHeli,我记得用控设置校准有一个大表格指导,那套资料一直没找到......我再找找,而且接线也忘了怎么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因为这个以前刷过BeHeli,我记得用控设置校准有一个大表格指导,那套资料一直没找到......我再找 ...

BeHeli这个的校准好像和普通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吧..你用mwc那套校准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A:
GUI显示就已经已经异常了,还没到电调呢,调整电调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显示就已经已经异常了,还没到电调呢,调整电调能有用?

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Heli这个的校准好像和普通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吧..你用mwc那套校准估计是不行的

是的,程序都乱套了。感觉刷过BeHeli的电调不能用Multiwii的程序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是什么问题呢?

还没想到,但是肯定不是先从电调下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程序都乱套了。感觉刷过BeHeli的电调不能用Multiwii的程序校准

刷什么固件和用什么飞控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没关系,我以前也是用MWC来校准刷BLHeli固件的电调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遥控器的监视上还有下图篮圈位置也是先减小后增大吗?

楼主:
我能确认红线部分肯定是先降下来,到行程过半时,才会增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能确认红线部分肯定是先降下来,到行程过半时,才会增大

图篮圈位置一直增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篮圈位置一直增大

这么看来问题应该在飞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来问题应该在飞控上。

原来好好的,用蓝牙调了pid之后就成这样了。其中蓝牙app死掉几次,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来问题应该在飞控上。

还有,重刷了2.3的固件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程序都乱套了。感觉刷过BeHeli的电调不能用Multiwii的程序校准

没错,前几天刚试的,11.2的blheli 2.3的mwc,用mwc自带的校准油门行程不起作用,把电调接电脑上查看,MWC校准前后电调的油门数值没变化,最后还是从电脑上设置的电调

感觉mwc的油门输出既然就不对,是不是应该先看看config.h里头什么最小油门啊之类的设置

然后再重新用遥控或者电脑设置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重刷了2.3的固件也不行

有没有试过其他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其他版本的固件?

目前还没试过

网友C(2014-07-09):
楼主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可是我没刷电调啊 用的好赢天行者20a。。。。突然就这样了 和你的情况一样
目前 用遥控校准了 用飞控自己的校准了 重新刷固件 都不行
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