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买了一个A9充电器,有几个问题大家帮回答一下

楼主(2014-05-12):
有几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本人直接买的是亚拓500 黑皮
电池
所以不知道是多少C多大容量 ,所以不知道A9一般冲500的电池,充满时间是一般多久呢,还有飞外场的时候,可以直接连接汽车点烟器吗??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接,就算能接估计玩完你车要后面推着启动了……

网友B:
500电直是6S的,A6选2A充电,大约一个小时充满。

网友C:
一般500电池基本都是2600~3300mAH ,在使用市电情况下果断开足功率充吧,死不了
你要是连车上电源充的话
为了保证不用推车,就要一直不熄火啊, 充电器开2A

楼主:
看来飞外场还是比较困难哦,那在外场一般是怎么充电呢,重新汽配市场买一个汽车电瓶,有专用的充电器呢

楼主:
我是A9不是A6

楼主:
还有网上没有6S 3300mAH 的电池 都是2800 和4200MAH电池

网友D:
LS的正解,平衡线最大开到6A,保守点开5A来充。
500的电多在2600-3300MAH,正常要20多分钟充好。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开的4A冲 38分钟充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弄明白什么叫几C充电就行了~

网友F:
最低也开5A充电。。

网友G:
我用a6并充板,开8a,25分钟充两块2600 6s,电池平衡线正常,并充板线有点温度

网友H:
我是花牌2500的电池,开12A充,7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