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2D终于出状况了

楼主(2014-05-12):
P2+2D一直工作正常,已经飞了100起落左右。

昨天重庆天气好,晴,无风。带了四块电池出去飞,飞前一切检查正常。

和往常一样,很稳,飞出去120米高,400米远左右时,OSD突然没有了,只有图像。还好对地面很熟悉,慢慢飞回来,发现IOSDMINI不工作了。

关机,换电池,各种检查,再开机,OSD又出来了,再次确认各种数据正常,起飞,不到20米远,电池显示 0V 255%,几秒钟后,又正常了,又过几秒,又变成0V 255%,如此一直反复,直到降落。

我用的全是DJI的原装电池,机器上的两个触点也是梅花,仔细检查没有接触不良。

这是第一次碰到这个小机器出状况,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失,只是有点不敢飞远了。

网友A:
貌似说明书上有说多少起落之后,会出现硬件金属零件疲劳神马的问题。没炸鸡已经不错了,炸鸡没造成二次伤害那也算庆幸

网友:
不找到原因,万一炸下来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您将IOSDMINI返厂检测一下。

网友:
坐等大疆的答复!

网友:
这个我是在群里看到有人发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那种接头,我也是小白一个对电路不懂

网友C:
0V,255%,恭喜楼主,和我情况一样一样的,请看我之前的贴子

网友D:
空气很好啊,哪个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气很好啊,哪个省?

人家是直辖市。

网友:
萬幸 嘰嘰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0V,255%,恭喜楼主,和我情况一样一样的,请看我之前的贴子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电池返厂,个把星期后寄给我,什么原因及如何解决的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您将IOSDMINI返厂检测一下。

我是应该让IOSDMINI返厂还是让电池返厂?

网友:
您好,首先检查一下iosd mini 的can线是否松了,接线是否存在虚接的情况。其次,查看您出现这个问题的智能电池固件版本,查看您的飞机固件版本是否最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说明书上有说多少起落之后,会出现硬件金属零件疲劳神马的问题。没炸鸡已经不错了,炸鸡没造成二次伤害 ...

就是,已经好幸运没炸,否则楼主就不是这幅表情来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