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0玩不转啊,高手帮忙看下问题在哪。

楼主(2014-05-12):
某宝上买的180元EPS的J10。带全动鸭翼,能安装64 70 90涵道.我安装的是黑旋风70涵道。
鸭翼单独用一个舵机连接襟翼通道,后面两个舵机设置的三角翼混控,鸭翼设置的升降和襟翼混控。。遥控器升降下拉,飞机两个副翼同时向上,鸭翼尾部向下压。应该是没错的。为什么飞到天上飞机很难控制,总是一上一下的,根本控制不住,转弯的时候头也会往上抬。。我用的NX3的飞控,飞空设置的是三角翼模式,起飞全程都开着飞控,我怀疑是头轻,在天上我把飞空切换手动,头突然猛往下,我拉了百分之50的升降才拉平,可头还是突然上,突然下。。我副翼和鸭翼都是调的水平。鸭翼尾端微微下压一点。。初次判断是头重,重心后移2CM,又一次上天了,情况和之前一样,下来后还认为是头重,又把重心后移1CM,我去,飞机直接在地面上前轮离地了,我后起落架安装是按照飞机设计的起落架位置。看来也不像是头重了,电池都移到飞机前轮离地了。这下我就高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了。到底是重心不对,还是因为我设置三角翼混空和升价襟翼混控的问题。。还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找个沙发真难,高手给解答,上述机型没飞过

网友:
全动鸭翼对飞控要求比较高...我飞歼10只用三角翼混控的。根据马头调整歼20的说法,是鸭翼的舵量要小,主要靠升降副翼。要不lz把鸭翼的安装角调成0度,就靠升降副翼配平试试?

网友:
鸭翼用飞控貌似得用两个飞控……至少台风得用两个飞控,不知道J10了……

网友:
应该是你飞控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