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定速试验炸鸡啦,经验总结

楼主(2014-05-12):
各位看官无图无真相,请见谅。

上周一直闲置的好赢马达转速传感器装在450上开启了VBAR的定速功能,调试的时候很奇怪,把定速开关通道关联到油门通道,油大于50%定速能开启,但调油门曲线调试软件上定速值对应变化,但是实际转速不管是油门曲线是百分之多少基本没变化,3100左右,还好够用也就不再调了。不知道有懂的没再给我指导指导。

另外一个导致炸鸡的经验,我前几个起落是直接IDLE1的3D模式通过切HOLD开关起飞,飞着没问题,定速效果很好。后来我用normal模式起飞油门曲线0%  60%,60%,60%。油门大于50%的时候飞机定速开启,转速很快,飞机***窜起,我一着急将油门拉低,可能是低于50%了,马达竟然停转了,我再赶紧将油门推高切3d模式,可是这是马达不再启动了,导致飞机直上直下坠机,还好只是脚架断了别的没事。

经验总结:VBAR的定速貌似只要油门低于50%就会导致发动机停车而无法再启动,因此normal,IDLE1,IDLE2三个模式都得用定速模式靠切熄火开关来控制马达启停,这点跟我用油机定速是不一样的,油机的定速器可以通过开关关闭,这点比电动的定速要好一些,我习惯于normal模式不用定速。另外,在做熄火降落时用vbar一旦切了熄火想重新在空中启动马达就不可能了,这样熄火降落没成功想救机就没机会了。

网友A:
反正我现在不用定速模式了,定速模式飞3D好飞,但是普通模式太难控制。   还有个问题,不管什么模式都非常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现在不用定速模式了,定速模式飞3D好飞,但是普通模式太难控制。   还有个问题,不管什么模式都非常 ...

我也是为了3d才定速的,其实450不定速3d也没问题,吧曲线调好就行。我主要是为了试验一下VBAR的定速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现在不用定速模式了,定速模式飞3D好飞,但是普通模式太难控制。   还有个问题,不管什么模式都非常 ...

是啊,定速飞普通模式螺距要控制很细腻,要不飞机上下窜,而且定速比较费电,普通模式飞的时间明显比定速的时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定速飞普通模式螺距要控制很细腻,要不飞机上下窜,而且定速比较费电,普通模式飞的时间明显比定速 ...

看了一下其他人的经验,吧进角设为8,频率16,这样就不烫,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下午试试看。

网友:
楼主怎么接线跟调试的,能出个教程吗?

网友:
不用定速飞3D

网友B:
收油再推不動是沒勾選熄火逃脫功能及控上沒跟電變設假停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油再推不動是沒勾選熄火逃脫功能及控上沒跟電變設假停區造成的

原来如此,知道啦,回去我改设置。调试软件上的注释都是狗屁不通的中文,看他的注释头大,我就自己试着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知道啦,回去我改设置。调试软件上的注释都是狗屁不通的中文,看他的注释头大,我就自己试着弄 ...

其實這動作是有風險的,而且也有點麻煩,得改變使用習慣
所以我後來都不設,反正熄火失敗頂多一對腳架買單就算了
逃脫失敗恐怕得花更大條的...

网友C:
vbar定速我在用
原来电调用好盈铂金40,定速调整很麻烦,经常是失了很多次才成功。
前几天试了试v3,很好搞,一次成功。感觉定速效果比v3自带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ar定速我在用
原来电调用好盈铂金40,定速调整很麻烦,经常是失了很多次才成功。
前几天试了试v3,很 ...

但是要注意bb响的电压设到3.7,因为vbar不知道电池实际电压下降了多少,属于硬拉功率,容易过放。不像是电调自带定速,电压不行了自动降功率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bar定速我在用
原来电调用好盈铂金40,定速调整很麻烦,经常是失了很多次才成功。
前几天试了试v3,很 ...

VBAR 用 DSM2 上定速,搭鉑金系列有機率會遇到啟始不良的問題
唯一的解法就是換電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BAR 用 DSM2 上定速,搭鉑金系列有機率會遇到啟始不良的問題
唯一的解法就是換電變...

请问前辈,但是我设置之后的定速转速非常低,不知道怎么回事。用的sbus模式,v3电调,2520电机 x3,特技1模式85的油门定速2800转 特技2模式88的油门定速3000转,但是转速很低,接上电脑看,转速正常,但实际转速低的多。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前辈,v8定速s-bus接线和普通接线有没有什么区别?

普通接线没法启用定速,只有卫星和Sbus之类的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普通接线没法启用定速,只有卫星和Sbus之类的才可以。

但是我设置之后的定速转速非常低,不知道怎么回事。用的sbus模式,v3电调,2520电机 x3,特技1模式85的油门定速2800转  特技2模式88的油门定速3000转,但是转速很低,接上电脑看,转速正常,但实际转速低的多。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是我设置之后的定速转速非常低,不知道怎么回事。用的sbus模式,v3电调,2520电机 x3,特技1模式85的 ...

这个不懂了,哈哈。没研究过怎么定速。你有V3为啥还用V8定速呢。V3定速能力不错呢,我用V3飞X5,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前辈,但是我设置之后的定速转速非常低,不知道怎么回事。用的sbus模式,v3电调,2520电机 x3,特 ...

VB 定速電調要插在 VB 上頭,我記得 S-BUS 是插 RXC
定速設定前要先確定電變的定速是關閉的,然後前置設定如下二
1.發射機那頁裡的控與 VB 的油門行程校準到上下 100 %
2.以此為準校準油門行程
(如果有做過自動微調記得要把那個勾取消掉,不然一校準油門時會洗掉自動微調的值)

定速頁1選定為"電機"後(小V也只有"電機"能選),要按一下旁邊的重置鈕
(這裡有些風險,最好把大齒盤拆下,不然至少要也拆大小槳,不可以拔馬達線)

頁2
你感應器配置的值設多少?
感應器的值是馬達磁極的 1/2 哦

如果齒比/磁極都有正確,我還沒遇過轉速不正確的,電變的相容性有問題不會表現在轉速上
而是會有很強的轉速修正

試試看吧.

网友:
谢谢前辈!!!认真阅读发现……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没按重置……第二擦了马达线……其他接线和转速齿轮比感应等都设置正确!今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懂了,哈哈。没研究过怎么定速。你有V3为啥还用V8定速呢。V3定速能力不错呢,我用V3飞X5,爽的很 ...

V3没遇到2520的时候确实是好电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3没遇到2520的时候确实是好电调

V3还是升级程序了吗?还是定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V3还是升级程序了吗?还是定速不行?

不太理想……

网友:
2520 在我們這裡燒了至少五顆電調,我們起了個混號叫電調殺手

网友(2014-06-15):
引用 楼主:
论坛搜索有好几个教程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582&highlight=vb ...

你好  能否单独QQ和你聊下 VBAR的定速
新手刚刚开始玩 实在没看懂  谢谢
982559507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