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尾杆

楼主(2014-05-12):
陀螺仪没有装正,客厅起飞,直接炸断尾杆。

网友:
这是977吗。直接把断的一截拿出来。然后在塞进去 反正这一点也没事我估计

网友A:
直接换根尾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根尾就完事了

一直飞了很久,从来没换过件,昨天母亲节妈妈不小心给了我一个惊喜,一脚踩断了977的尾杆,尾垂,尾电机座(铝合金)变形,尾电机线断掉,现已完美修复!1。小心取出断掉的部分
2.吻合尾杆502粘接
3取0.8碳棒插进尾杆内,留出3mm,一边日后维修
4打磨,插进机身
如果不着急飞,那就宝上搜977配件,换新的

网友:
一直飞了很久,从来没换过件,昨天母亲节妈妈不小心给了我一个惊喜,一脚踩断了977的尾杆,尾垂,尾电机座(铝合金)变形,尾电机线断掉,现已完美修复!1。小心取出断掉的部分
2.吻合尾杆502粘接
3取0.8碳棒插进尾杆内,留出3mm,一边日后维修
4打磨,插进机身
如果不着急飞,那就宝上搜977配件,换新的

楼主:
恩 断的一节在里边,拿不出来,把舵机拆了,现在已经捅出来了

网友:
我以为炸断的呢 977的尾巴想要炸断都很费劲

网友:
这尾杆不靠谱or不知楼主如何炸机的,能把尾杆也炸断

网友:
不对,楼主这是966吧 空心杯的

楼主:
恩 空心杯的

网友:
这都能断。。  够衰的。。 。

网友:
和我断的一个地方

网友:
空心杯电机!8520吗?
动力不觉得弱了点吗。。。
话说厂家要是换12m乘20mm空心杯动力应该就足够了。。

网友:
尾管使用实心碳纤管就不会再炸断了,空心尾管炸不了几次就会开裂或断开损坏的。。

网友:
损失不是很大,换根尾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