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0失控保护apm油门输出低于975

楼主(2014-05-12):
刷了d固件     请教要怎么设置才能在失控后油门输出一个低于975的信号 ?     apm设置失控保护要低于975才能触发失控

网友A:
别这么设置失控保护,容易炸鸡,直接设置5通道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这么设置失控保护,容易炸鸡,直接设置5通道失控返航

能具体点讲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讲下吗?

你刷了大神的固件了吗,刷了的话直接设置5通道的失控保护值再返航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了大神的固件了吗,刷了的话直接设置5通道的失控保护值再返航的位置就可以了

谢谢    现在就是这样设置了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A:
你刷了大神的固件了吗,刷了的话直接设置5通道的失控保护值再返航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是第五档位~   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