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 暴不暴力 你说了算

楼主(2014-05-12):
经过精心调理,977现在的感觉比我的mini飞起来都好操控 暴力程度几乎也差不多了
视频中应该能听出来,尾电机已经不行了,有些甩尾。8520电机还没到货,前几天用的那个线断了,所以换回716.明显不如8520锁的死。
视频最后炸鸡了,不过原地复活。真佩服977,3d全油门炸鸡啥事没有。太他妈耐炸了吧

补充一下,由于本人3d一团糟,只会简单的翻几下,就不献丑了 此视频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977完全可以达到现在市场主流机型的暴力程度,甚至超越

网友A:
这算在飞什么啊。。。上下跳么。。。

上下跳不仅没啥观赏性,估计还很磨损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在飞什么啊。。。上下跳么。。。

上下跳不仅没啥观赏性,估计还很磨损齿轮。。。

只是让大家看看这飞机现在可以有点暴力的感觉了 本人3d只会简单的翻两下,就不献丑了 呵呵

网友B:
还星哦,上下乱跳估计也得有一定操作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星哦,上下乱跳估计也得有一定操作水平的

977的3轴太灵活了。真的很难掌握

网友:
我换胶了不能6轴

楼主:
6轴有什么问题?换胶后3轴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轴有什么问题?换胶后3轴稳了?

6轴一边到,三轴没影响

楼主:
哦,其实不严重的话也无所谓了吧。没必要要求那么完美  呵呵

网友C:
动力真的很足,换无刷马达了?比我那14000kv的动力还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真的很足,换无刷马达了?比我那14000kv的动力还爆

977本来就是无刷马达 原厂的。而且很奇怪977的无刷怎么暴加油都不掉转,还没有温度 我的mini3分钟烫的不能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977本来就是无刷马达 原厂的。而且很奇怪977的无刷怎么暴加油都不掉转,还没有温度 我的mini3分钟烫的不 ...

嗯,这个的确是,我的977连续飞,下了电机没一点感觉!

网友D:
顺便问一下LZ,想买点配件,特别是尾电机,你说的那个8520买回来能直接安装上吗,还需要改动吗

网友E:
LZ把正螺距调的很大吧

网友F:
上改装教程~~~~~~~大家借鉴

网友G:
主马达转速上去了自然会感觉暴力。 3d模式油门曲线设成100%, 用大c数电池。 跟飞机型号没啥大关系吧。 。。 何况改过的977和原厂的不可同日而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马达转速上去了自然会感觉暴力。 3d模式油门曲线设成100%, 用大c数电池。 跟飞机型号没啥大关系吧。 。 ...

朋友 977的控什么都不能调的 所以说想要暴力不太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把正螺距调的很大吧

正负螺距要一样大才行的

网友H:
原装MINI CP有这么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装MINI CP有这么爆?????

我说的是改过的无刷 感觉也没有现在的977暴

网友H:
我觉得这爆过头了!。。。如果大螺距下不调转,这比150DFC还要爆!。。。
以前有个模友飞MINICP用120的电机,很爆,但不见得好飞。。。。每个飞机的设计,决定了它的特性。。。对小鸡,这爆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爆过头了!。。。如果大螺距下不调转,这比150DFC还要爆!。。。
以前有个模友飞MINICP用120的电 ...

视频里就是最大螺距在飞,目的就是看看它有多暴力 不存在不好飞的问题,只要尾巴锁的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爆过头了!。。。如果大螺距下不调转,这比150DFC还要爆!。。。
以前有个模友飞MINICP用120的电 ...

977最大的好处就是最大螺距也不掉转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视频里就是最大螺距在飞,目的就是看看它有多暴力 不存在不好飞的问题,只要尾巴锁的住就行。

这还不是。。循环螺距对集体螺距要求动力更大!而且,还有最大循环螺距+最大集体螺距!抽*插只是最大集体螺距。。。
光是这个效果的话,我的所有无刷小鸡全部都可以通过加大螺距达到这样的弹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还不是。。循环螺距对集体螺距要求动力更大!而且,还有最大循环螺距+最大集体螺距!抽*插只是最大集体 ...

其实不能拿别的小鸡和977比,别的鸡都可以通过控调所有参数,来改善飞机的飞行状态,尤其是陀螺仪,而977的控任何一个参数都不能调,加大螺距,就会导致甩尾,或者调转。所以说,要暴力,还要好飞。尾巴能锁的住。这就够了。毕竟这只是低端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还不是。。循环螺距对集体螺距要求动力更大!而且,还有最大循环螺距+最大集体螺距!抽*插只是最大集体 ...

就算别的小鸡都能做这样的弹跳,虽然控里可以调参数,但是螺距过大尾巴估计都会锁不住,也不一定比977锁的好我觉得977能象现在这样既暴力,尾巴还锁的基本到位,已经不输任何小鸡了。同等价位里!

网友I:
这个声音可不怎么好听啊~~~

感觉比150还暴力,不知手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LZ,想买点配件,特别是尾电机,你说的那个8520买回来能直接安装上吗,还需要改动吗

需要对飞机稍加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声音可不怎么好听啊~~~

感觉比150还暴力,不知手感如何~~~

977的3轴不知道你飞没飞过,太灵敏了 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改装教程~~~~~~~大家借鉴

我帖子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还不是。。循环螺距对集体螺距要求动力更大!而且,还有最大循环螺距+最大集体螺距!抽*插只是最大集体 ...

同意,我之前也试过,上下螺距到底觉的力量很爆,到外场各种翻还是感觉不够力,minicp 原厂确实爆,室内爆,外场翻也爆,但手感不行,不太受控,如果977和minicp性能结合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别的小鸡都能做这样的弹跳,虽然控里可以调参数,但是螺距过大尾巴估计都会锁不住,也不一定比977锁 ...

同感

楼主:
的确很是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