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翻动S2 IOC开关定义航向锁定的问题!-也希望DJI厂商完善此功能

楼主(2014-05-12):
用了精灵有一阵子了,但是一直困惑于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定义航向锁定的机头方向(或定义返航点)时,按照DJI手册上说明翻动S2开关3-5次,就会看到精灵快闪绿灯定义好航向。但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成功率很低。我每次翻动次数都在5次以上,并且速度从不是特别快,一直到我体能极限速度都测试过,一直没有发现哪种速度能成功率100%。导致我每次想飞精灵的时候,为了定义这个机头,需要来回翻动这S2开关不低于50次,也就是大概尝试10次以上或者至少4-5分钟后才有可能成功……确实很痛苦。(当然也有极少时候尝试2-3次后就成功了,每当此时心里都会极大的欢喜……)。以至于这精灵在买后不到3个月的的时间S2开关就被我翻坏了,返厂维修……这刚寄回来我试了下,成功率依旧如此痛苦……
补充一下:同样是需翻动S1开关,校准指南针的操作,为啥我每次只需要尝试一次就能成功,成功率确是100%……

想问大家的精灵在定义只能IOC的时候是这样痛苦吗?还是我是个例?如果是普遍问题,也希望DJI公司能改进一下这个实际使用过程中极其痛苦的问题……

网友A:
ioc 开关拨动重新设定返航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c 开关拨动重新设定返航点位置?

对,就是这个。

网友:
弄不明白楼主为何要手动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这两个在飞机起飞前,会有两次连续绿灯闪,自动设定的。

网友:
這個功能我有試個數次都不能正確的方向.但真的很少用,所以也沒再就試,一般都是看FPV啦!

网友:
不用強制記錄吧!上電等個1~2分鐘自檢也差不多完成了!
您不會一上電就開始亂撥一通吧!最少也要等到gps訊號穩定後才會有作用~

网友:
手动记录
飞行器上电 30 秒后,切换 IOC 开关的关闭和 航向锁定 3~5 次。(关闭->航向锁定->关闭为 一次)

主控在找到 6 颗或更多的卫星后,飞行器能 自主悬停时,切换 IOC 开关的航向锁定和返 航点锁定 3~5 次。(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 ->航向锁定为一次)

网友B:
这个功能我在说明书里咋不记得有呢?难道是隐藏功能,哈哈哈哈。另外哥们你是不是也玩潜水模拟器啊?就是ediving那个,我认识个哥们在ediving里和磨房上都用你这个ID。

网友A:
上电自动设定的,你在飞行过程中设定相当危险,有可能失控飞机回不来,传说中的提空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自动设定的,你在飞行过程中设定相当危险,有可能失控飞机回不来,传说中的提空回家😊

同意!

网友A:
没有,有人盗我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我在说明书里咋不记得有呢?难道是隐藏功能,哈哈哈哈。另外哥们你是不是也玩潜水模拟器啊?就是ed ...

咳,老兄,是我看来咋俩知趣相投呀~

楼主:
我知道能自己定义,但是由于我操控技术不太好,有时重新定义机头方向。但是此功能我真是研究了很久也没研究出所以然……今天实在忍不了了,吐槽一下,看看大家的精灵是否也是如此……不仅航向定义,返航点定义需要翻动开关都是成功率很低。也希望有使用过此功能的朋友能说下自己使用时是否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有人盗我id?

不好意思,我是问楼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咳,老兄,是我看来咋俩知趣相投呀~

哈哈哈,看来圈子很小,无处不相逢啊

网友:
一键返航,S2键是要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看来圈子很小,无处不相逢啊

对了,你还拉了一个地,goprocn……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你还拉了一个地,goprocn……

哦,对啊,你是在北 京吗?一般玩这些都会有联系的,哈哈哈,gopro是桥梁。

网友B:
还真是的,又翻出坛友神秘失控录制的教学视频,那个S2重新记录返航点的功能是存在的,以前飞的时候S2一直放在off上,就没用过这个功能。是我out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259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的,又翻出坛友神秘失控录制的教学视频,那个S2重新记录返航点的功能是存在的,以前飞的时候S2一直放 ...

嗯,我也看了这视频,貌似他视频里也不是一次成功,好像第二次成功了,但实践上我要比他惨,我至少4-5次以上才会成功……正在摸索我能以何种频率翻动S2开关才能提高成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也看了这视频,貌似他视频里也不是一次成功,好像第二次成功了,但实践上我要比他惨,我至少4-5次 ...

恕我孤陋寡闻,不过我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个功能可以用在什么情况下。比如飞机飞在空中,而你又要移动位置的时候是不希望飞机失控了返回初始返航点?可是这个时候飞机的位置也远离你移动后的位置了啊,重新设置返航点就有可能在几百米以外了,新返航点下面的平整情况啥的控制人员也不可能太清楚吧。我能设想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控制人搭乘交通工具,在地面上移动,同时操纵飞机在空中航拍,这个时候肯定不希望飞机失控返回出发点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phantom这个小家伙本来就不是为此而生的,还是固定地点飞吧。

网友:
只须准确的操作3次即可.多了反而会失败记录不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恕我孤陋寡闻,不过我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个功能可以用在什么情况下。比如飞机飞在空中,而你又要移动位置的 ...

你还真孤陋了!高度返航20米限制靠这个解锁,你飞到100米高记录返航点,失控回航会升到120米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真孤陋了!高度返航20米限制靠这个解锁,你飞到100米高记录返航点,失控回航会升到120米返航

学习了

网友:
要在调参里设置的吧

网友:
那请教一下,V+默认是phantom工作模式,几位推荐新手用: 1.PHANTOM   2.NAZA-M工作模式 ?????????

网友D:
这么来回拨动开关 大疆当时的设计师脑子绝对是进水了  包括松下索尼的设计师也不会如此实际设备的功能开关, 怎么就不能单独设置一个自定义快捷按键 按下去直接启动对用的功能 而且是准确无误,搞了一堆颜色的灯谁能全记住,干嘛不直接显示在iosd上提示用户 ,那个坑爹的兴趣点环绕我至今没能百分百成功启用   你说飞出100米还能看见灯的颜色吗  真搞不懂这帮设计师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来回拨动开关 大疆当时的设计师脑子绝对是进水了  包括松下索尼的设计师也不会如此实际设备的功能开关 ...

是的很脑残,飞远去谁还知道灯闪什么?!  而且灯不统一,用惯Naza的灯,用悟空的又要重学习,哪个累,同是小精灵,P2模式又是别一套示意,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