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轴无刷微单云台,3轴毛子v2.3控制问题

楼主(2014-05-12):
小弟入魔不久,自攒了一套8轴准备玩玩航拍,刚入的dys3轴微单云台正版alexmos basecam 固件v2.3b5 +sony 5R,请教各位大侠。再次叩谢!
载机和云台调参基本稳定。问题是:1、控制航角转动时,横滚为何跟着倾斜?控制俯仰时,航角会轻度飘逸?就是说,为何控制其中一轴,其他两轴固定不住呢?

           2、每次外场时,怎样准确设置水平啊?仅仅是点击一次ACC校准吗?还是只能通过控制俯仰和横滚找水平啊?
非常的谢谢老手大大!

楼主:
唉,怎么没有老手指点两句啊!一个人玩儿真无奈啊!

网友A:
横滚斜着, 不正常, 可能 basecam有问题?
更新固件看看.
还有, 控制一轴, 其他轴一应该动, 这个很简单.
你确定, 线都对好了吗?
外场时, 可以不每次做水平较正. (外场也很难做到绝对水平吧? 非常花时间)

网友B:
我就用的dys, 已经被我调的很好了。
acc是加速度计,这个就校准一次就够了,先把你传感器摘下来放在一个正方形盒子上面的一面固定住。注意第一个面的校准一定要与传感器在飞机云台上安放的方位一样,然后点cali acc,然后在把正方体翻面一共6个面 依次校准。网上应该有教程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 我看youtube上面的。校准之后 以后只有每次开机上电自动校准gyro就行了。

每次开机上电会滴滴几声,通电3秒后保持云台静止。如果外面场地风大尽量挡着点,如果自动校准时gyro有轻微移动的话就会导致xyz轴漂移。如果你的acc6面校准好了,那么你得云台roll肯定会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斜着, 不正常, 可能 basecam有问题?
更新固件看看.
还有, 控制一轴, 其他轴一应该动, 这个很简单.

多谢, 控制一轴, 其他轴一应该动, 这个很简单.,你是说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的dys, 已经被我调的很好了。
acc是加速度计,这个就校准一次就够了,先把你传感器摘下来放在一个 ...

多谢大师指点!六面校准的视频教程我看了。是6面分别校准后,盒子翻到正面后再点击写入,然后再点击一次ACC校准再写入。可是控制板说明书写的是每面校准后都点击写入。我晕了!正确流程应该是怎样呢?
另外,您用的也是dys的3轴微单云台吗?就是3个金色的4108电机那款?相机是sony nex系列的吗?可否给个图,借鉴下PID、功率等参数。
多谢!新手需要帮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六面校准的视频教程我看了。是6面分别校准后,盒子翻到正面后再点击写入,然后再点击一次A ...

对是的,acc校准是需要每翻一个面点一下那个校准按键。但是第一个面一定是与安装在云台上方位相同的一面,剩下5个面顺序无所谓。

对啊 ,是金黄电机,但是我航向电机换5208了,具体图片看我空间 前两天发的dys测试视频。里面有。

我用nex 5T,现在调的很稳了。参数回去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的,acc校准是需要每翻一个面点一下那个校准按键。但是第一个面一定是与安装在云台上方位相同的一面 ...

看了你的空间了,多谢前辈!等你的参数看看。航向轴换了5208有什么改善呢?4108扭力差吗?
我发现dys的航向轴,重心不好调啊,缺一个纵向调节的螺丝。
国外环境真好!再北 京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都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控制一轴, 其他轴一应该动, 这个很简单.,你是说正常吗?

打錯字....
控制一轴, 其他轴「不」应该动, 这个很简单
对不起啊~~ 哈哈~~

网友:
兄弟问题解决了么?我的1987两轴微单云台,毛子板,也是航向转动就开始倾斜,然后自动回正特别慢,如果兄弟啥时候解决了,劳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C:
相机没调平衡和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没调平衡和功率不够

多谢回复!相机重心已经尽可能调平了,横滚俯仰航角轴功率分别是210.190.210.功率再高电机就烫手了。帮忙分析下控制一轴另外两轴偏离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錯字....
控制一轴, 其他轴「不」应该动, 这个很简单
对不起啊~~ 哈哈~~

真心不觉得简单,新手没经验啊!怎么个简单?请指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不觉得简单,新手没经验啊!怎么个简单?请指教下。

, 别误会啊, 我是说, 道理简单, 而不是技术简单.
特别是新手, 摸不着头脑, 也很正常, 别放弃, 很快就好.
三轴云台, 就是分开三个通道, 就如飞机的通道一样, 你动俯仰, 方向就不应该会动, 这个意思. 如果你动飞机的横滚, 而方向就无故的动, 这就有问题了.

网友D:
除了ACC校准好以外,还要默认角度设置成水平云台才会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改善,没完全解决,但我感觉一定是6面ACC校准的问题。我把传感器固定在方块上,但无论怎么校准,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ACC校准好以外,还要默认角度设置成水平云台才会平。

谢谢回复!你说的ACC校准不就是6面校准吗?默认角度设置指的就是6面校准完了之后,相机放水平之后再点击一次ACC校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说的ACC校准不就是6面校准吗?默认角度设置指的就是6面校准完了之后,相机放水平之后再点击一 ...

校准一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