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固件求解

楼主(2014-05-12):
请问d10固件哪里可以刷?我的D10软件版本是VER 0.7A  库文件版本 ver 0.2的不知是不是新的?

网友:
官网上貌似就是这个最新了,第三方开源的论坛里面搜下。

楼主:
没搜到有第三方开源的固件,能提供一下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搜到有第三方开源的固件,能提供一下链接吗?

这样的话 建议还是别刷第三方固件了,那个固件可是没说明书的,功能虽然强大 ,但都是需要自己倒腾的.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先从找链接开始吧

网友:
固件在这:http://deviationtx.com/repository/Deviation-Releases/Deviation-4.0.1/deviation-devo10-v4.0.1.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