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油机 不知大家怎么看呢?

楼主(2014-05-12):
f3A  比较便宜那款 加上180元的  三叶15级引擎

呵呵

大家都15级 为何个头重量相差那么多咯

楼主:
原来想用 那日 白菜引擎改赛斯纳的  但个头重量都大 所以放弃!现在用三叶15级 装f3A  真是完美呀

网友A:
EPO装油机,你就不怕飞飞泡沫化了么

网友:
“硬”和“软”,差别太大了

网友B:
求你了,别动不动f3a,至少你就是搞个阿波罗也好啊。。。。泡沫机+甲醇机简直是空中解体的神组合啊

网友:
不解体不科学!哈哈

网友:
小日本的是车模用的,散热片大,气缸体积一样。飞机用的散热片不用那么大,一是速度快,第二他本身有螺旋浆吹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O装油机,你就不怕飞飞泡沫化了么

本人实践证明是化不了的,该担心的最大问题是怎样把发动机固定到JJ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O装油机,你就不怕飞飞泡沫化了么

EPS的都能装上去,EPO还怕什么?

网友:
15级的活塞缸体体积是一样的

网友:
我用三叶15 装过那个 反扭厉害 炸鸡了

网友:
大小差距那么大?

楼主:
经以上模友所总结的经验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地面磨车 看粘合等状况 EPO 估计没那么容易化 不过 还有待证实  油动机机不是没有 而且较多 有时候没事做总想搞搞新意思 呵呵  至于有模友不知道怎么粘合固定电机 我等下发一个图供大家研究一下 这机机的头部实心部分有6CM的长度 机头处有两个电机座固定木条的槽,而我再多挖了两槽,防火墙用三颗长度3CM左右的自攻螺丝锁住后面的木条,防火墙与机头的接触面打了AB胶 泡沫用那种  然后在机头所开的槽打了很多温度较高的热熔胶, 再把防火墙以及那几条木条与机头紧压粘合,并在所有螺丝头打上了502  现在掉了根排气管螺丝 所以还没有磨车 但是用手感觉 强度 已经足够   至于15级引擎 拉力是绝对可以承受,但是它的振动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  还得多磨车后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你了,别动不动f3a,至少你就是搞个阿波罗也好啊。。。。泡沫机+甲醇机简直是空中解体的神组合啊

这种组合谁说不行?网络?泡沫机飞甲醇10几年前都是正规的商品。这个年代很奇怪,什么东西动手试试再说,好像到处都是道听途说的专家。

楼主:
楼上哥们都先不要争论先,让我试试先,解体问题,也许是安装引擎的固定不好 才导致的,我认为如果打好木条桩 粘固锁好防火墙 应该不会导致解体的   我现在担心已经不是解体问题了,它的振动是否会给这样的泡沫机带来多大的影响,至于f3A  它只是一款飞机罢了 至于怎么飞也无所谓了,我担心的是改了引擎后好不好飞罢了!

楼主:
想当年 我的第一架油机 25级小金星 因主翼的安装时没注意强度问题而升后断裂也是首飞炸机。

网友:
能飞就行,管那么多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f3a,兄弟你搞清楚了吗?
另外“泡沫机飞甲醇10几年前都是正规的商品”我玩模型快30 ...

最早的一款就有三叶的塞斯纳180油电两用固定翼。你要是真的是飞过30年的模友,就应该记得,30年?你觉得你好意思说不?不光是我说行,你看看那些比你后加入的人的回答。

还F3A,是我们都是文盲,就你见过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机型。

网友:
三叶的塞斯纳180油电两用固定翼?这是f3a?另外三爷那款是泡沫的?呵呵,我真服了

网友:
防止JJ化掉,LZ可以加一层云母片,绝对不会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O装油机,你就不怕飞飞泡沫化了么

甲醇和泡沫就没反映。我小赛改小日本上面都是油也没有哪里化一点的。

网友:
普及一下:
遥控特技类固定模型的分类
P3A-1,普及级1,规定动作主要有起飞、着陆、45度爬升和俯冲、四边航线、正筋头等。一般发动机在50级以下。
P3A-2,普及级2,规定动作一多失速倒转、螺旋、倒飞、三个正倒筋头等。一般发动机在50-90级。
F3A,国际级,指符合参加国际遥控特技比赛的机型,能完成全套规定动作,一般发动机在120级以上。
F4C,国际级遥控像真模型。
-------------------
由于遥控模型的逐步普及,不少人就把能完成F3A大部分动作的遥控模型,不论大小都习惯称为F3A,以与3D类遥控固定翼和像真类固定翼(如赛斯纳)区别。
--------------------------------------------
给一张图作参考,带F头的全是国际级的,带P头的是普及级。

网友:
楼主放心飞,注意清洁就行了,飞机注意结构强度搞好点。这是十几年前的京商产品,三叶代工,国内最早的塞斯纳飞机

实践出真知,表示对上面说行的支持。
照片取至“悬停”的老帖子,表示感谢。

网友:
好像三叶的“小天鹅”就是泡沫装油机,很多年前我见过。

网友:
泡沫加甲醇机绝对OK,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没有“不可能”这种说法的。楼主搞个视频让说“不可能”的傻眼去吧!

网友:
楼主三爷机器在哪买的啊?我搜索半天找不到你这款呢,怎么才180元呢?丢个链接给兄弟吧!感谢了!

网友:
不会化的!我EPS塞斯纳装的三爷15,飞得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你了,别动不动f3a,至少你就是搞个阿波罗也好啊。。。。泡沫机+甲醇机简直是空中解体的神组合啊

我kt都装的甲醇 完全没问题嘛

网友:
我都想出固定方法了。机身纵向进去几根木条,再在木条尾部横向穿颗3cm以上的螺丝做卡销,前段同样固定到木板上,打死都跑不脱!跟着也上f3a,买楼主发动机,给个好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想用 那日 白菜引擎改赛斯纳的  但个头重量都大 所以放弃!现在用三叶15级 装f3A  真是完美呀

找不到你的网店了呢????丢个地址过来

网友:
小日本的是车模用的,散热片大,气缸体积一样

楼主(2014-12-18):
十多个起落了 很正常 强度没有改变 泡沫的材质还没见影响 磨好车放置半年再拿出来飞的 上两周开始上天 现在10来个起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4809616

网友C:
泡沫机,甲醇机的震动受不了。

网友D:
可以爽玩,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机,甲醇机的震动受不了。
我在安装前也设想过这个问题 可装好后 其它不然!其实不然 因为泡沫是一体成型机身 一至性较好,加上机身较轻。只要注意引擎的固定地方得当,当发动机振动的时候 飞机也一起随着发动机振动,可以说 引擎与飞机成为了一个整体了,所以引擎的振动对飞机的影响并不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