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推荐下充电器

楼主(2014-05-12):
请各位前辈推荐个大功率的充电器,逛论坛大家都谈论着pl8、308duo、4010等。我主要用的电池是6s 10000 25c的电池,一般5A充电都要充1个半小时左右,听大家说大功率的快的多,想换个大功率的用用。顺便在问问,大功率的充电那么快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大吗?

网友A:
关键是看你的电池支持不支持多倍率充电,大功率充电基本没啥问题,前提是你充好后放几分钟立刻用,用好立刻进入存储模式,这样对电池没任何影响。电池杀手主要是充满电放很长时间,还有大功率放电。如果你要小电流充电,那就0.5c,像手机电池一样,同时也0.5c放电,那才寿命长,仅仅小电流充电并不能让电池寿命长的。。

网友B:
在不赶时间的前提下,肯定越慢充越好了。
所以按你说的,估计是A6,够用了。

网友C:
你用这么大的电池还不买个好点的充电器,电池属于消耗品,好一点的电池和差一点的电池差别是有的,但是没有售价表示的那么明显,买个好点充电器不仅充电快,也可以让电池得到良好的保养,所以,上个好充电器,用二流电池,用坏直接扔了。

网友D:
4010吧 icharger不错 充大疆六轴的电池 十分钟  我和同学用的这个牌子 他飞亚托7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不赶时间的前提下,肯定越慢充越好了。
所以按你说的,估计是A6,够用了。

锂电池对充电并没大家想的那么敏感,反而对大电流放电很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手机电池每天充放,随便都能用2-3年,而模型电池寿命只有几百次就是算好电池了。要慢充,也要慢放,0.5c充电,0.5c放电,电池寿命最长。

网友E:
那就正好用入406了,你那电池最快能10分钟内给你充饱!不信就试试看。

网友F:
现在电池都支技大电流充电,不然现在大电流充电器还敢卖这么贵,贵有贵的道理,去淘宝上,只看价格,哪个贵买哪个,绝对错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对充电并没大家想的那么敏感,反而对大电流放电很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手机电池每天充放,随便都能用 ...

问题是手机每天冲放不关机什么的,没几个月就变得一点也不耐用了吖

网友G:
航模用的是锂电池,手机用的也是锂电池,但是他们是一样的么?
我只想说,我们玩得是航模不是电池.一块电池每次都0.5C慢慢充,你一天要准备多少块?而且出来前你要为了这次娱乐准备多久?
果断用尽量大的电流充起吧!时间就是生命,得爽玩才是重要的,买个电池回来供着,有这闲功夫多在自家娘们儿身上下吧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低电流的充电能让这个电池使用超过300个循环,你自己算下这300个循环的使用时间是多少年?你真的用得了那么多次么?另外动力电池其实从你使用的那一刻起就在自损.
与其放坏不如用坏.本地30元的垃圾电芯从来都是40A充电,2个月100循环有了,容量下降200这样.内阻增加了2毫欧,这种伤害你觉得严重么?我们就组了3组,轮着飞90毒蛇

网友:
我连B6的5A都很少用满,一般1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看你的电池支持不支持多倍率充电,大功率充电基本没啥问题,前提是你充好后放几分钟立刻用,用好立刻 ...

电池写了个支持5C充电,大功率充电器用的是多少c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这么大的电池还不买个好点的充电器,电池属于消耗品,好一点的电池和差一点的电池差别是有的,但是没有 ...

哈哈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10吧 icharger不错 充大疆六轴的电池 十分钟  我和同学用的这个牌子 他飞亚托700

电源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正好用入406了,你那电池最快能10分钟内给你充饱!不信就试试看。

哈哈  谢谢 就是准备入手个大功率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池都支技大电流充电,不然现在大电流充电器还敢卖这么贵,贵有贵的道理,去淘宝上,只看价格,哪个贵 ...

一般大电流值得多少?20A?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航模用的是锂电池,手机用的也是锂电池,但是他们是一样的么?
我只想说,我们玩得是航模不是电池.一 ...

哈哈  严重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大电流值得多少?20A?

40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写了个支持5C充电,大功率充电器用的是多少c充电呢

我3S的 5A充 大概十三分钟充好 要是平衡的话得二十分钟 同学6S 5000的电池 20几A充 大概十分钟好

网友:
电源看W数。。也就是功率。。
每个充电器都有满功率值。比如1000W的充电器。。
虽然很少能满功率工作。但是配个1500W以上的电源是一劳永逸的。。
淘宝搜24V电源多的是。。。二手通信电源200来块。。用的很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手机每天冲放不关机什么的,没几个月就变得一点也不耐用了吖

我手机从来不关机,每天充电,用了3年,电池还是很好。。因为是小电流放电寿命最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写了个支持5C充电,大功率充电器用的是多少c充电呢

你的电池6s10000mah,5c就是50a。虽然国货4010不错,但是大容量的平衡个人觉得还是pl8略好。有个双规格的pl8,大概有3000w,上来最大80a

网友E:
我始终认为实际应用中放电远大于充电时对电池的伤害,平常用10A充电,电池基本没温度,可一个电飞下来,电池温度比充电时高出好多,始终认为这大电流放电后的高温是导致电池性能衰减得厉害的元凶。所以还是能用多大电流就用多大电流充,只要电池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6s10000mah,5c就是50a。虽然国货4010不错,但是大容量的平衡个人觉得还是pl8略好。有个双规格的 ...

哦,明白了,那电池用20、30a充完全没问题咯。pl8我也比较看好,但很多人都在说308duo不错,又是双路,双路是不是相当于两个充电器同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始终认为实际应用中放电远大于充电时对电池的伤害,平常用10A充电,电池基本没温度,可一个电飞下来,电 ...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pl8相对平衡能力好点

网友:
大电流疾充肯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