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头有什么区别?是否飞行更加稳定?

楼主(2014-05-12):
请教一下,3,4,5桨旋翼头各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桨数越多,飞行越稳定,提升力越大呢?

3桨旋翼头

3桨旋翼头

5桨旋翼头

5桨旋翼头

4桨旋翼头

4桨旋翼头

网友:
1. 仿真度。
2. 带负载能力。

网友:
哪里出售???

网友:
升力还要与电机匹配的吧

网友A:
可以省去三轴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省去三轴陀螺仪

不行 载人机也有陀螺仪 辅助驾驶系统

网友A:
就留一个锁尾陀螺就行

网友:
加工精度不行只能导致更大的震动。对于模型来说主要目的是仿真好看,据说也能提高稳定度,这个不清楚啊。对于真飞机来说叶片多了可以载荷能力提高了,使旋翼的直径可以减小。

网友:
桨片多了转速可以不需要那么高,转速降低射桨的几率也大幅降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留一个锁尾陀螺就行

你用一个锁尾陀螺仪飞个多桨机,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省去三轴陀螺仪

没有三轴陀螺仪,根本飞不了,除非你是大脑到手指反应速度比三轴陀螺仪运算还快的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一个锁尾陀螺仪飞个多桨机,我看看………………

我飛過 450 四槳用 GY401 帶的

比平衡翼稍溜一點而已,沒到不能飛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飛過 450 四槳用 GY401 帶的

比平衡翼稍溜一點而已,沒到不能飛的程度

超人

网友:
炸鸡桨的损失大呀

网友:
沒那麼誇張,真的蠻像平衡翼的感覺
不過四槳頭是好看,實際上有些折騰,鎖尾的效率不太理想
再來是槳也不好搞,那時是用兩副 325 的槳直接就上了
那頭組我飛沒幾次就拆下來晾著了

网友:
不飞3D肯定比二浆的稳定..
但玩直机不飞3D,,你会觉得很闷,
不象三轴可以玩下摄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一个锁尾陀螺仪飞个多桨机,我看看………………

两个桨的无副翼我都用单轴陀螺仪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桨的无副翼我都用单轴陀螺仪飞过

。。。。。。。。

网友E:
试过五桨头,桨配平很麻烦。炸机损失大,桨就不说了,每次都断升降舵机臂,没找出原因,后来折腾烦了就束之高阁了。

网友F:
1、是会更稳;
2、电机负载变大,耗电更快
3、LZ你贴图里4桨头和5桨头的十字盘不建议用,因为拉杆球头和鱼眼轴承不在一个水平面,不明白的可以自己研究下
另外,就算是两桨的有副翼电直,拆掉副翼,保留锁尾陀螺也是能飞的,但也就是个悬停,当年偶然一次因为忘了带副翼,我就那么飞了,以当时的技术,我只能悬停,因为飞机的操控变得非常的溜,很难稳定控制。如果是多桨,多少会稳定不少。对于多桨的配平衡,奇数桨好于偶数桨,稳定性也更好。

网友G:
我直观是炸鸡成本高很多!

网友H:
看着比较有质感

网友I:
单轴陀螺仪4桨450 航线及简单3D,
V8无副翼系统飞过4桨,MB无副翼系统飞过4桨,5桨,效果一般,最主要是锁尾不好,反扭矩补偿不足,
龙卷风无副翼系统飞过3桨,4桨,5桨,都能航线及各项3D飞行,效果满意

网友I:
发个3桨象真机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119

网友J:
头尾多桨或头多桨尾两桨用锁尾可以正常飞。头精度,桨要求很高。

网友A:
这是飞越5旋翼头总成的说明:“采用双支撑控制臂,免安装辅助平衡装置和平衡杆副翼,即可在原机上改装后正常飞行。适用于像真机改装,同时能够大幅提高450电直的负载能力,为航拍应用提供更好的性能。”难道厂家乱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