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 航拍 元江村。

楼主(2014-05-12):
碳纤机架,拆下H3 2D云台,换装H3 3D,俯仰控制非常生硬,求解决方法。其它一切正常。

配置:
H3-3D云台
NAZA V2
X650机架
黑狗3+

感觉是比之前的HD-2D要稳很多,告别了镜头的左右晃动,连果冻都在大减少了,真奇怪!难道是风比较小的原因吗?下次大风天再去测试

网友A:
gcu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u怎么解决的?

我之前就有,我之前有两个H3 2D云台都配有GCU

楼主:
云台俯仰很生硬,有谁知道如何解决? 我现在的航拍根本就没用上俯仰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云台俯仰很生硬,有谁知道如何解决? 我现在的航拍根本就没用上俯仰控制。

换蓝色工坊三轴,府仰和旋转都可解决,速度由杆量决定,杆量回中停止府仰或旋转,稳定也是一流,可360度自由旋转

网友C:
不是說 2D GCU  用在H3-3D雲台上會有問題?第三軸會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蓝色工坊三轴,府仰和旋转都可解决,速度由杆量决定,杆量回中停止府仰或旋转,稳定也是一流,可360度 ...

我还是比较喜欢DJI的狗思云台,安装、操作都很简单方便,蓝色工坊1代我有一个,100元都没人要了。 所以,现在我只期待DJI解决H3-3D俯仰生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說 2D GCU  用在H3-3D雲台上會有問題?第三軸會抖....

抖,是因为拿在手上测试,我也试过,的确抖,装到机架上就不抖了,这是因为云台用到了飞控的参数。

网友D:
把鱼眼拉直了影响清晰度了

网友E:
调参软件中有俯仰感度调节。你试试把感度调到10或以下,俯仰会平滑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参软件中有俯仰感度调节。你试试把感度调到10或以下,俯仰会平滑许多。

我用的不是精灵,所以目前还没有调参软件支持调整云台感度吧,找过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比较喜欢DJI的狗思云台,安装、操作都很简单方便,蓝色工坊1代我有一个,100元都没人要了。 所以, ...

我不知道三轴这个算几代,我认为操作和效果调校效果好过H33d,不会出里冻,H33d加干扰板都还有,我手里还有H32d和蜻蜓三轴,校果实在不敢㳟唯

网友F:
楼主的H3-3D用的是H3-2D的GCU吗???
狗3+用的什么模式拍摄?
后期用的什么软件编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H3-3D用的是H3-2D的GCU吗???
狗3+用的什么模式拍摄?
后期用的什么软件编辑?

是的,狗3+用的是PROTUNE模式,2.7K宽屏,后期EDIUS6.08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狗3+用的是PROTUNE模式,2.7K宽屏,后期EDIUS6.08

非常感谢。看来H3-2D的GCU可以用到3D上。
宽屏的话后期需要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看来H3-2D的GCU可以用到3D上。
宽屏的话后期需要修正。

是可以用在H3-2D的GCU上,但俯仰控制生硬无法在镜头里运用,看以后DJI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鱼眼拉直了影响清晰度了

的确,重点影响到画面的四个角,中间主要画面部分基本没影响,我用2.7K拍,后期输出成1080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用在H3-2D的GCU上,但俯仰控制生硬无法在镜头里运用,看以后DJI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H3-2D 俯仰就比较生硬,我之前问过大疆技术,目前没有办法解决。如果要是能做成飞越狗思的那种俯仰控制就好了,(摇杆中位是俯仰停止,摇杆往上俯仰向上,摇杆向下俯仰向下,到达合适角度后遥控中位俯仰就停止在你要停止的位置。摇杆量来控制俯仰的动作大小。)

网友G:
不会是爸爸去哪2的拍摄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爸爸去哪2的拍摄地吧

看来没认真看,片头片尾都有写嘛,不是爸爸去哪儿,是广东电视台的一个本地节目,与爸爸去哪儿形式一样。

网友:
吴坤的粉丝。非常完美的视频,值得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有,我之前有两个H3 2D云台都配有GCU

同问。

网友: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