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Vision 与手机链接 问题

楼主(2014-05-12):
你好!我的 DJI Phantom2 Vision 与手机链接 显示已连接 而手机的界面相机图标是浅灰色点不起来 出现不了拍摄画面

网友:
开机的时候看看摄像头的灯亮吗

楼主:
灯亮的
这个我知道

网友:
中继wifi、相机wifi都要打开并连接上,你的图中wifi名称不对哦,应该还没连接上。wifi名称应该是phantom******,而不是jinpower-bei

网友:
楼主这是连上自己架设的wifi了吧?要把中继打开、机身电源打开,搜phantom-XXXXXX名字的网络,那六个X是中继器的mac地址后六位,自己可以更改网络名称。安卓系统的手机要记得把自动切换网络关了,不然手机自动连接信号强度高的网络。

楼主:
搜phantom-XXXXXX名字的网络 是中继器的mac地址后六位 我都输了! 那张图片我只是表示一下图标的状态

网友:
哈哈,我刚前几天也碰到这个问题。
你把中继上有一个小空(按住2秒以上,重启一次中继,然后就好了)
当时我也一样,在手机上装了N个APP版本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重新启动中继器就可以了。。。。具体操作看说明书。。

网友:
两样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