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WKM的问题(关于高度显示的)

楼主(2014-05-12):
8轴飞行器,在GPS模式下定高飞行时(风力5级),高度显示数值上下跳动,范围在6-8米之间,卫星9颗,GPS模式下定点很稳,闪灯正常,就是高度数值乱蹦,飞行器是炸完修好的。请问这是IMU出问题了吗?

网友A:
楼主您好,IOSD高度数据会受气压计原理性误差和WKM悬停GPS精度影响而有所变化,大气中的气流变化也会造成高度层气压变化,大风天气1-2m数值变化不用太过担心,如果飞控刚经过检测,表现稳定,则IMU有问题的几率极小。您如果还有其他顾虑或其他详情,请予我知悉,谢谢。QQ2355613430

网友B:
在6-8米的范围内跳动,太恐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