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z15云台求助

楼主(2014-05-12):
前些日子云台还好,最近发现云台自检过后有些歪脖子(不水平),比较轻微,但是用来拍大景的时候歪的很明显,云台没有磕碰,每次都是认真自检,自检完后才开始使用的,而且先飞控(WOOKONG)自检完后,才给云台接电自检的,互不干扰的。直到又一次云台不能完成自检了,当时直接准备校准指南针看看有没有效果,但是那会儿指南针都不能进入校准程序了,只能回家了,回家后,在室内尝试性的切开关,居然可以校准了,然后赶紧去室外,继续重复切开关的校准流程,居然又不能进入了,这个地方以前可是不只校准过悟空,哪吒V1V2都校准过的,最后只好用蓝牙调参助手启动校准,校准了两边之后,没想到的是现在连云台的左右方向都不能自动回中了,俯仰是正常的,横滚和方向现在都有问题了,切FPV模式,横滚有大约一度的歪脖子,而方向上则有七度左右的偏离(与飞机中轴线夹角),这是为什么呢。
我使用的是FUTABA   10C   WOOKONG   Z15-GH2
希望各位模友还有大疆技术人员关注下,谢谢了

网友A:
最好的办法,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返厂!

网友B:
Z轴歪脖子是正常的,横滚貌似我也有一点歪脖子,不过用其他模式不影响,算了,懒得返厂。

网友:
各种歪脖子和抽风,哎!

网友C:
我的也会偶尔碰到,不过多数时候正常,碰到了就手动调整一下,一直希望大疆出个固件,就是可以将云台的横滚通道自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会偶尔碰到,不过多数时候正常,碰到了就手动调整一下,一直希望大疆出个固件,就是可以将云台的横滚 ...

我的现在连指南针校准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歪脖子是正常的,横滚貌似我也有一点歪脖子,不过用其他模式不影响,算了,懒得返厂。

我的影响使用了

网友:
和厂家或销售商量一下,或者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固件升级了一下,地面测试好了些,不知道空中表现咋样了

楼主:
指南针校准依然不能进入

网友D:
我的wkm也不能进入指南针效准,也发帖求教,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wkm也不能进入指南针效准,也发帖求教,无果

同病

网友:
我已经发厂里去了……等待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