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鸭翼与副翼的联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本人用天8控,将一边副翼与鸭翼用Y线连接接在第二通道,另一边副翼接在第一通道,但是连接两副翼舵机的舵机形成不一样,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调?

网友:
其中一个舵机反装。。。。。。。。。

网友A:
你两边副翼用的是两个舵机而且在不同的通道,那很简单,直接调某一边副翼舵机的行程到与另一边一致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两边副翼用的是两个舵机而且在不同的通道,那很简单,直接调某一边副翼舵机的行程到与另一边一致不就可以 ...

怎么调?新手一枚

网友:
是不是用混控?

网友:
不过同边的舵机得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新手一枚

控里调,专门有这一项

网友:
副翼和鸭翼占四个通道,控上调混控设置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