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之前能紧的都紧紧吧。GPS支架松了,炸鸡(不是我的)

楼主(2014-05-12):
今天看到段视频,没法做视频链接,就发几个节图吧。
话说,这哥们800大轴上天,GPS支架突然90度到下,飞机直坠!哥们眼疾手快,立马切换到手动,虽然减少了损失,但是面对坠机已无回天之力。呵呵,飞之前能紧的都紧紧吧

楼主:
先把沙发占了。

网友:
飞行前的检查

网友:
紧得太勤,会滑丝的

网友:
炸图上来

网友:
合理的上胶~~~

网友:
我用的是可折叠的那种,有一次忘记了拧紧,而且还没套下去,还好关节处螺丝拧的紧,下来时一不留神看到这一幕,差点没哭出来

网友:
顶下,要检查下先飞行哦

网友A:
GPS 倒了,怎么会炸机?  一时半会的,不会没信号,只是星可能少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 倒了,怎么会炸机?  一时半会的,不会没信号,只是星可能少了而已

我刚要说呵呵,GPS倒了怎么会炸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 倒了,怎么会炸机?  一时半会的,不会没信号,只是星可能少了而已

gps带罗盘的话,你说呢。。。。本来指向是向前。。。。gps倒了。。。“前方”就相对飞机来说就是地面了。。。。。飞机动力+地球引力。。。。。。。。。。

网友:
与楼上同样的问?

网友:
折叠的按说也不应该倒下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s带罗盘的话,你说呢。。。。本来指向是向前。。。。gps倒了。。。“前方”就相对飞机来说就是地面了。 ...

罗盘 只解决方向问题吧? 还能决定 地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 只解决方向问题吧? 还能决定 地平了?

罗盘指前方,倒了你说指哪,用3D方式想玩命想。但千万别实验,炸不起

网友:
GPS倒了会炸机?

网友:
我遇到过GPS反向,一切GPS模式 飞机全速向后跑

网友:
是Apm 2.6 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指前方,倒了你说指哪,用3D方式想玩命想。但千万别实验,炸不起

超出 想象了   绝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