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用无刷电机接无动力做主轴铣铝是否可行?

楼主(2014-05-12):
接无动力主轴,只铣软金属和pcb为前提:

看说明无刷效率比普通电主轴高得多,高出将近15%,功率也轻松做到2KW,外转子高速扭矩也可以,转速可以轻松做到很高。

1, 轴颈8mm,不存在扛不住皮带轮拉力的问题。

2, 很少在满转速、满负荷运行,寿命比有刷高得多。

3, 综合比较价格无明显劣势。

看老外经常用模型无刷电机做主轴,这里也有用的,但好像都无疾而终,不知道为什么?

百度更是无节操,全是优点:

1.  无磨擦、低干扰
        无刷电机由于没有电刷,这样电机运转时摩擦力大大减小,运行很畅顺,噪音会低许多,同时没有有碳刷电机运转时产生的火花,这样就极大减少了电火花对无线电设备的干扰。
2.  寿命长、维护成本低
        无刷电机由于没有电刷,磨擦主要是在轴承上了,从机械角度看,无刷电机几乎是一种免维护的电机了,通常使用寿命在几万小时这个数量级,是有刷电机的10倍以上。
3.  效率高
       无刷电机效率一般在85%左右,比有刷电机高15%左右,因此比有刷电机更加节能。
4.  使用效果
       无刷电机通常是数字变频控制,可控性强,从每分几转到每分几万转都很容易实现。

网友:
不耐用  标示的功率 是短时间功率(15秒)  没法长时间用

网友:
要用工业级别的无刷。但工业用的电机很少有那么高转速的。

网友A:
        飞行用航模电机主要是短时间能达到厂家宣称的功率,而且是在强制风冷的条件下,车模和船模相对来讲要好一点,体积也大,因为没有了风冷,如果没有强制冷却,质量好一点的,效率高一点的电机可以按一个简单的评估公式来用,间隙工作条件下,全封闭类永磁无刷电机按3公斤一千瓦,外壳镂空的航模电机按2公斤一千瓦来使用,大致一个评估办法,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认

        长期满负荷条件下此评估办法不适用,长期满负荷条件下面对电机要求比较严格,电机要更扎实点,也就是更重点

网友:
无刷电机自身的回转精度都不够

楼主:
铣铝的话用一半功率是不是就够了,这样的话寿命能不能长些,另外加无动力精度应该由无动力端保证,电机只要输出功率就够了,关键用这个可以减轻不少z轴重量和体积,800w左右的电主轴太重了,绝大多数还要水冷,本身效率也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用航模电机主要是短时间能达到厂家宣称的功率,而且是在强制风冷的条件下,车模和船模相对来讲 ...

没那么惨吧,我图上这个5065才500g不到。就算按照一半功率算也比普通电机轻太多,一般800w电主轴要2.5kg

网友B:
买个试试就明白了,理论全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试试就明白了,理论全是扯蛋

这高人多,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这样用过,一半功率下使用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要是没有也只能自己吃螃蟹了。

网友:
这个我没用过,要听理论吗,哈哈

网友:
相同疑惑!请专家们多发言

网友C:
那功率,多是输入功率,效率大大的小,就算1.5KW的电机到输出那可能300W不到,电压低电流大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功率,多是输入功率,效率大大的小,就算1.5KW的电机到输出那可能300W不到,电压低电流大损耗大。

那85%的效率是假的吗?

网友D:
我是生产无刷电主轴的,这里理论上不允许广告。但还是要说一下。
我们主轴就是无刷电机内核,原理与航模的一样。但因为要解决刚性,散热,振动,轴承防护的问题。
结果是慢慢的从一个无刷电机的模样与结构,修改成了交流电主轴的模样与结构。
模航电机无法长时间工作的。从最初设计思想也只是为了竞赛用。就好比F1(假设它也有四个座位)的性能确实好,却不能拿来跑出租一样。
无刷电机效率与持续性都是非常不错的。但要做成主轴就要满足另外几个条件:
1:轴承的结构要符合对应的加工工况(钻,铣,磨等等)
2:轴承的防护,比如防尘防切削液
5:主轴的散热。这里散热除了定子还要考虑轴承的散热。
坛子里很多人都拿到一个不错的电机就想着当主轴用。偶尔加工要求不高的东西可以,做为工业使用远远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生产无刷电主轴的,这里理论上不允许广告。但还是要说一下。
我们主轴就是无刷电机内核,原理与航模的 ...

您讲的都对,但没看我说的前提,我的疑惑在于半功率左右下接无动力主轴只铣铝和pcb是否能够满足寿命与精度两个要求。当然我所谓的精度并不高,机箱后io,散热片,水冷头之类的软金属加工,玩家级,不需要批量。
个人是视觉控,傻大黑粗的完全无视,外观一定要亮骚,所以才有以上疑惑。

网友D:
图中的电机,是航模540L的电机,增加了外壳壁厚,换了8mm轴芯。当然轴承也换了。
做车床动力刀头的动力源四年多了,一直很好。只换过几次皮带。
24V,9000转。

无刷电机,半功率时并不是半速,无刷电机半功率时,空载转速为最大转速的80%左右。
除非用恒功率调速器。理论上任意转速可以输出全功率。
用在雕刻机上,建议用轴大些的,KV值选低的,把电压给高些。

动力刀头b

动力刀头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电机,是航模540L的电机,增加了外壳壁厚,换了8mm轴芯。当然轴承也换了。
做车床动力刀头的动力源 ...

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式,我用8mm轴颈kv270的,也就是说调节得当的话寿命没问题。多谢指导。
我有几个ip67的航空插,和你这个貌似一样,不过耐流只有20A。

网友D:
用在主轴上,电流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我用在动力刀头上,电流也就几安培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在主轴上,电流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我用在动力刀头上,电流也就几安培的样子。

如何实现调速和大功率电流驱动呢?

网友D:
电主轴里,需要大功率与大扭矩往往是装小刀低速加工的时候。一般没有速度监测的电主轴驱动器,高低转速时功率就降低了。
但是有速度监测的就可以现实恒功率大扭矩。检测到速度低了会自动增加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