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六轴】

楼主(2014-05-12):
稳定模式手动飞的时候,油门轻微的增加或者减小,飞机就会相应的上升、下降的很急。请问各位大手,如何破?!

网友:
先 报上配置来

网友A:
电调设置最大行程没

楼主:
apm2.6    6H电子罗盘   华尔科7E的遥控   rx601接收  飞越6轴机架   KV:62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设置最大行程没

好盈铂金30A的电调,已经设置了最大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