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KVA 交流小焊机的节能改造。

楼主(2014-05-12):
9KVA 交流小焊机的节能改造。

去年买了氩弧焊机,用惯了焊把上带开关的。

想起偶还有一台小的交流电焊机。

得空改改,让它更节能。

使用的时候按下烧焊,焊完即断电,不会浪费一点点电能。哈,个人感觉良好。

小焊机电缆的收纳也是个问题,偶找了个小包包固定在焊机一侧,用来装电缆,看起来很整洁。

谢谢观赏~

网友:
上电路图吧

网友A:
安个自动的电焊机节能器。不用按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个自动的电焊机节能器。不用按开关。

就是焊把开关按习惯了……

网友B:
在焊机电源上安装交流交流接触器,接触器线圈用12V或者24V继电器控制,焊把上安装开关接继电器控制端,控制端电源12V或者是24V直流.我的交流焊机10年前就这样改装的,空载时12V或者是24V直流电源耗电量很小.用安全电压控制焊机电源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焊机电源上安装交流交流接触器,接触器线圈用12V或者24V继电器控制,焊把上安装开关接继电器控制端,控制 ...

正解,区别是我用的可控硅。

为了把可控硅和220V市电隔离开,采用了两个家里随便翻出来的5V充电器。一个用来给可控硅提供控制电压,另一个用来通过按键开关接通小继电器控制可控硅。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我250A的焊机也是这样的,只是开关是用那种红绿的方形开关,放在地上的,不焊就按红的断开接触器,在恶劣环境下还是接触器可靠,就是有咔嗒的一响,不知道可控硅和电子调压器一起好用不,我买了个10000W的220V调压调光器,需要频繁的通断220V电源,不知道是用接触器好还是用可控硅好呢?当然是考虑接通的瞬间对调压器的冲击问题,感觉接触器接通断开瞬间的感应电势非常大,怕损害到电子调压器的可控硅管,另外就是接触器或者可控硅是接在负载与调压器之间好呢还是接在调压器和220V市电之间好呢?我感觉应该是接在市电和调压器之间好点,对不对呢?

网友C:
这种焊机属于感性负载  通电不焊接的时候空载电流非常小  反而接通断开的时候电流大  你这样做反而不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区别是我用的可控硅。

为了把可控硅和220V市电隔离开,采用了两个家里随便翻出来的5V充电器。一 ...

220V时用可控硅是可以的,三相380V时就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焊机属于感性负载  通电不焊接的时候空载电流非常小  反而接通断开的时候电流大  你这样做反而不省电

交流焊机空载耗电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焊机属于感性负载  通电不焊接的时候空载电流非常小  反而接通断开的时候电流大  你这样做反而不省电

我的15KVA的空载电流在5A左右,3相的,虽然这是感性负载,但是这个按原理来说启动电流应该不算太大的,应该和工作电流差不多,因为交流电是反复的变换周期的,都是在不断的切割铁芯产生变化的磁场,启动情况和工作情况不会差多少吧?反正我用着感觉省了很多电,三相的还是接触器的经济耐用,可控硅的220V控制调压器与市电之间不知道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5KVA的空载电流在5A左右,3相的,虽然这是感性负载,但是这个按原理来说启动电流应该不算太大的,应 ...

有三相可控硅的。 就是半个烟盒那么大的小模块。

接触器最大的缺点是会产生火花,触点烧蚀。

可控硅是无触点的。寿命会比较长。

不建议使用可控硅移相来给电焊机(感性负载)调压,它对电网的谐波干扰极大!

我在这里只是使用可控硅来做开关用的。

这台220V的小电焊机,空载电流在2A多一点点。

估计还是做工不好,不知道优质电焊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请围观的使用传统焊机的朋友,都给说说您的焊机空载电流多少?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相可控硅的。 就是半个烟盒那么大的小模块。

接触器最大的缺点是会产生火花,触点烧蚀。

谢谢解答!2A很正常啊,贵的要属金像焊机了,高纯度电解铜以及高标矽钢片,加优良的工艺制造,铜线的9KVA要两千大洋大概了,不过确实好用得很啊,以前在厂里用过,东西用得很旧很烂但非常好用,那时还不懂是好焊机,现在想想那真是最好的普通交流焊机了,外表被别人用的太惨了,接线柱都烧的不成样子,我都一一的砂纸打磨以及拧紧修复,小小的体积烧起焊条来非常猛,比3.2焊条大一号的小指大的焊条照样流利顺畅,电焊机也不会明显发热,那时我还给它做了一个带万象轮的车,用的轿车的那个胀紧轮做的,从此不用再搬来搬去的了,那时几十KG的焊机和几十米长的焊线对于我来说非常吃力才能从一个工作位置搬到另一个地方,毕竟才二十岁出头,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工作锤炼80KG弯腰从底面抱上桌子也没感觉太要命。。。我只在那工作了一年多,估计现在那个车子还在被使用着,做的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