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重量的四轴和电直谁更耗电?

楼主(2014-05-12):
我的探索者1代大四轴,带电池重240克。伟力V912小电直,带电池重315克。电池都是2S,850mah。电直能飞8分钟,四轴只能飞6分钟。电直重些,反而续航能力更强,谁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四轴效率不高的

网友:
四轴桨小,所以效率不高

网友:
四轴电机多

网友:
桨叶相差太大了吧

网友:
桨多有扰流影响,效率就低。

网友:
各有各的优势。

楼主:
电直多了一个尾桨,效率应该也不高。

网友:
一個人賺錢四個人吃米,提早見地合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力效高了才可以飞行时间长。

网友:
无可比性,,,

网友A:
你的这个实验很有价值,谢谢!

网友A:
这就是电直不能被取代的原因

网友:
谢谢你的实验,我一直想弄懂这个问题,

网友B:
直机的载重能力其实也不高:载重增加,尾桨负担会相应加重,锁尾困难。

网友C(2014-08-12):
引用 网友B:
直机的载重能力其实也不高:载重增加,尾桨负担会相应加重,锁尾困难。

按理老主题不该回了,但是……

如果这个试验在另外一个级别上:使用相同容量的电池,450电直和F450四轴的续航时间却和这个试验正好相反!

网友:
恩,我想说。。。。探索者确实耗电些,我的262跟探索者比较过,262的稳定性以及续航能力比探索者好很多。

网友:
主要取决于:电机的效率和桨叶的有效载荷比。所以往往大桨得胜,但也不一定。因为通过减重也能提高桨叶的有效载荷比,倘若做得极致留空时间翻倍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估计你的直机主桨的覆盖面积比你的四轴四个桨的覆盖面积大

网友:
一般四轴留空时间更长一些,相同厂家,相同电机,相同电池,各种相同。。。。。。

网友D:
桨的效率跟转速和直径有关,直径越大转速越高效率越高,这就是为什么直升机效率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桨的效率跟转速和直径有关,直径越大转速越高效率越高,这就是为什么直升机效率高的原因

打错了,是转速越低直径越大效率越高

网友:
电直就一个大电机。还一个小电机。四轴四电机。当然电直长了。现在撒农药飞机。全是直升机。效率高。

网友:
鐩稿悓鐢垫睜鐨勫浐瀹氱考鐣欑┖鏃堕棿灏遍暱浜

网友:
直升机是老东西,四轴是新玩意

网友(2014-12-09):
引用 网友C:
按理老主题不该回了,但是……

如果这个试验在另外一个级别上:使用相同容量的电池,450电直和F450四 ...

这个试验的结果是:四轴胜出?F450的四部电机的最大总功率与450单机的最大功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E:
桨越小,转速越快,效率就越低。按理来说,电直有一部分动力消耗在平衡大桨的反扭,所以这部分的动力损失了,四轴所有的动力都用来浮生,应该是四轴效率更高。但是电直的桨面直径大,四轴的桨面直径小,从动力转化成升力的角度来看,这次是电直效率高了。

所以如果要从能量转化成动力整个来看,应该是同轴双桨的直升机效率最高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E:
桨越小,转速越快,效率就越低。按理来说,电直有一部分动力消耗在平衡大桨的反扭,所以这部分的动力损失了 ...

的确,现在主流四轴大多采用直驱高速小桨,气动效率是很低的。四轴里也只有玩具瓢虫级是采用减速驱动低速大桨的,它的效率是不错的!这也是本人乐此不疲所在:任你流行什么,大疆也罢,穿梭也罢……我就是对我的玩具瓢虫情有独钟!欣赏它的气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