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 vs 4010大投票

楼主(2014-05-12):
犹豫买哪款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有个决定!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pl8没用过!正用着4010!不错。

网友:
都没有,只买了308

网友A:
这帖有意思么?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有何可比性?4010duo充电功率高出pl8一截。哪怕单路使用时的最大充电功率也到达了pl8的最大功率

网友:
無聊˙˙自己拿定主意就行了˙還有必要比嘛???

网友: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你摆一起比较、对pl8不公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有意思么?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有何可比性?4010duo充电功率高出pl8一截。哪怕单路使用时的最大充电功 ...

菜鸟求学习!面带微笑,随便你操

网友A:
你其实可以好好理解一下9楼的回复有些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其实可以好好理解一下9楼的回复有些什么含义

求讲解

网友:
这里是 icharger主场,这种问题问了白问。

网友:
价位都不同,有比较的意义么。pl8好是因为比4010便宜,4010好是因为比pl8功率大。

网友:
建议你买720i

网友B:
4010和pl8各有千秋,4010虽然功率大,分2个端口,不过4010的单端口最大有限制的,还有4010的平衡的确不如pl8,但是双端口方便。pl8,平衡的确有一套,但是只有单端口,如果并冲版,对一种电池都好的。4010、pl8都可以同时对一种电池充很多块,但是多了,我还是建议pl8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10和pl8各有千秋,4010虽然功率大,分2个端口,不过4010的单端口最大有限制的,还有4010的平衡的确不如pl ...

谢谢,我要的就是这种能告诉我为什么的,不需要一些倚老卖老的,就知道损人,根本不知道别人想要知道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了还需要发帖问大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10和pl8各有千秋,4010虽然功率大,分2个端口,不过4010的单端口最大有限制的,还有4010的平衡的确不如pl ...

还有请问下您说的一种电池是一个品牌的还是一个型号的,再次感谢

网友B:
一个型号,品牌无所谓的,容量也无所谓的,关键是电芯数量要一致,比如都是4s,一个4s2000一个4s5000都可以一起并联充电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型号,品牌无所谓的,容量也无所谓的,关键是电芯数量要一致,比如都是4s,一个4s2000一个4s5000都可以 ...

谢谢,学会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10和pl8各有千秋,4010虽然功率大,分2个端口,不过4010的单端口最大有限制的,还有4010的平衡的确不如pl ...

完全認同
還有:4010工作穩定性欠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型号,品牌无所谓的,容量也无所谓的,关键是电芯数量要一致,比如都是4s,一个4s2000一个4s5000都可以 ...

学习了

网友:
不同容量电心的内阻不同、不同阻值的电阻并连后两端加上电压通过每个电阻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充电器是按并连后的总电压判别充电效果做为充电电流调整的依据!这样会是个什么结果?一组电池没饱而另外一组撑死了。。。

网友C:
这贴子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贴子啥意思?

菜鸟学习帖

网友:
都有。出了一个留另个。

网友:
4010duo单端口充电的时候最大功率可达1400瓦。我不知道这所谓的限制是不是远低于单路pl8的最大功率了。pl8充出的电压精度好像是78μV。4010duo是10豪伏,但是由于电芯本身差异,断开后仍旧有微小不平衡。这个不平衡的影响有多大实在不好说。在看两者的平衡电流,4010duo是单路1.2安,pl8是1安,然而同样是好口碑的720i那,好像是单路200豪安而已吧。同时别忘记了4010duo是可以双路并行输出充电的,最大电流是70安,而平衡电流就是2倍了。关于平衡说那么多我只想说最牛的平衡充非具有中国特色的unax系列充电器莫属。说稳定性,确实前段时间挂了几台,也被大肆渲染过。这就看厂家的应对方式了,从那以后到现在看来也未见有人跳出来说烧了,倒是我的刚买回来温度口子就出问题。不过就等了一个礼拜。那pl8和720i(再次乱入做比较),从它俩诞生至今就没出过烧鸡或者其他什么故障了么? 在说并充板,其实鹰王关于并充板的应对答复不正确,这类串充都可使用并充板。容量是否一样问题都不大,最终都是同时充满地

网友:
找一下本版买4个4010充电器烧3个的帖子,你就知道选哪个了,还用投票么?
何况4010还不能接车充(卖家说的),电压稍不稳定就冒烟。

网友D:
并充是建立在不考虑电池内阻差异的基础上的。真实的电芯内阻会指导充电器做出正确的动作来补偿各个电芯的内阻的不一致性、但如果是错误的内阻则会导致充电器误动作。内阻大的电芯会比内阻小的升压快结束充电后跌落的也快、所以充电器一般会把内阻大的电芯的电压适当提高以弥补这个现象。但如果是两个内阻不同的电池并联在一起充电器是按并联后的内阻进行计算加到这节电芯上的电压、结果尼?内阻大的没得到充分的补偿内阻小的则超过极限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充是建立在不考虑电池内阻差异的基础上的。真实的电芯内阻会指导充电器做出正确的动作来补偿各个电芯的内 ...

呵呵,我只想说一个不规范的词  环路电流   两片不同内阻的电芯并在一起后若当前电压相同。接入充电器充电,对这两片电芯所组成的一个s而言。电压的增加是同步的。在充电过程中电流在两电芯之间的分配是依据两电芯的内阻分配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容低c于小容特高c的电芯并为一个s。且两芯内阻一至或小容的内阻更小是否会存在你说的情况呢?其实也不会。这种情况貌似小容特高c的容易充满,实际上不能忽略的是大容低c的由于没那么快充满,电池自身电压较低,外部电压较高,这两个压差对流过大容低c的充电电流大小影响远高于内阻变化的影响。如果你有载流量超给力的并充板。不妨试试用一个充满的低内阻电池和一个没什么电的高内阻电池并接到一块。然后开充,这个时候由于并接的那时刻起充满的电池向没电的充电而只掉了一点电压的话,那打开充电器也只是补充充满的那块之前损失的电量,和给没充满的进行充电。不过此时没充满的那块电流很大,而之前充满的那块电流很小。还有很多种情况都很有意思。这个问题没什么好纠结的。另外我还想说这个问题的一情况的相关讨论我是直接和该充电器厂家的某技术人员聊过。基本上认为并充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各种情况我差不多都试了。结论只有一个,同时充满

网友D:
你这个说法在没考虑电池内阻和普通的没有内阻补偿的充电器的情况下是对的。目前充电器的主流设计不是向单口大功率而是向多口平均大功率发展、可见在全世界角度看来也不是主推并充方式、实际上这就我国国内比较普遍国外很少见并充方式。下一个充电器不是增大单口功率而是再增加一个输出口作为辅助充电、就是三个输出口的充电器、你觉得还有并充的必要吗?

网友:
16楼那位哥们给台湾设计的并充板应该可以做到你说的这个过程、他板子上各节电池之间设计有机关、不过这种板子估计没法普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说法在没考虑电池内阻和普通的没有内阻补偿的充电器的情况下是对的。目前充电器的主流设计不是向单口 ...

看来你认为我说的是una6的那种并充?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是并充板啊。说白了就是两片电芯被并成一的整体后,对于充电器来说这就是一个电芯。至于哪个电芯电压是否会变大那必然内部会有环流。你外部充电器有什么补偿方式无所谓。这两个被并的电芯就是一个整体。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将一个电芯用安全不短路的法子剖成两个大小不均等的部分。或者说一片电芯你可以看成由多个小电芯并成的。涂布工艺总有不完全均匀的地方,那这些不均匀的地方是不是可以看成个体内阻不等的一个小电池呢

网友(2015-03-01):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认为我说的是una6的那种并充?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是并充板啊。说白了就是两片电芯被并成一的 ...

桂鱼的理解有道理,电池厂家那么多几S几P的都是并联加串联来增加大容量,厂家肯定考虑过内阻吧~~并充板,存在就有它的道理,倒是串充板某宝卖的很少,

网友:
4010   40A冲6S5000电池一年多没冒烟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