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977尾电机

楼主(2014-05-12):
请问各位大侠,V977尾
电机
用什么电机比较好?没必要非用原厂的电机吧?

网友A:
其它地方不改装就用一般的716电机,不要买缩水的714就行,现在这个缩水电机很少见了。
如果有改装的话,可以考虑720电机或者8520电机

网友B:
x宝上1块多的电机。 多数都能用。

网友C:
一块多的大多不怎么好用,建议楼主还是买贵点的吧 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