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方向舵和副翼的小白问题

楼主(2014-05-12):
两个问题请教:
1、固定翼飞机设置的时候,方向舵和副翼是不是很有必要联动,这样有助于转弯不掉高度,而且防止侧滑?
2、在加装副翼舵机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把舵机设置的左右不一致?就是一个副翼向下的时候一个副翼向上
3、如果有两个方向舵的话,例如F22,是不是必须要设置为摆动方向一致?两个同时左转或右转.
4、有些复杂的固定翼飞机有前后两套副翼,是不是前后舵机的安装的顺序要保持一致?就是说前面左面的副翼跟后面左面的副翼应该转向一致(机尾面对我的时候)?

网友:
问得比较多,建议继续潜水。

网友:
1.没必要联动
2.不用,两个舵机对称放置,打舵时就一上一下了
3.F22没玩过。不过那个好像要混控,好像只有3通道
4.回答不了

网友:
3.F22要混控,前面左右副翼同时向上,后面向下,

网友:
1、2、3楼上的已经回答了,第四点你是指的副翼和升降舵还是副翼和襟翼?飞机上没有前后两套副翼的说法,你先把几个舵面的名称搞清楚提的问题人家才好回答

网友:
4;只要用接杆连接就好了。不必要用舵机连接。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额

网友:
空中转向主要是靠副翼,上下靠升降,你把方向舵和副翼在一起,没意思啊,除非是副翼和升降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