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虎I金屬底盤的選擇??

楼主(2014-05-12):
暫時看到tank zone 及mato

tank zone有扭桿, 不知好不好用, 總之就是貴.又要在外地訂貨

--------------------------------------

meto平一點, 又不用從外地訂回,
只可惜mato是配合mato專用波箱, 那如日後想升級雙流就頭痛了... 也沒有扭桿結構

你們對這兩家的評價如何??  還有沒有其他平宜國產選擇

网友:
这两个比那肯定TANKZONE 靠谱

网友:
tank zone的,真心好,心动中。

网友:
要是价格能低点 就更好了

网友A:
两个我都有,目前用着英国站的那个扭杆底盘。。。确实行走不错,但是摇臂容易坏,最好买几个摇臂备用。双流也上了,我大概比了下位置,MATO的金属底盘是可以上双流的,但没有实际安装,听说有人在MATO上装双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我都有,目前用着英国站的那个扭杆底盘。。。确实行走不错,但是摇臂容易坏,最好买几个摇臂备用。双流 ...

這我也聽過有朋友提及過扭桿會容易...

請問摇臂备用是會如何壞, 我見他已是一個金屬部件.. 是否接駁扭桿的那處會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我也聽過有朋友提及過扭桿會容易...

是的,就是摇臂接驳负重轮的地方容易坏,从稍微高点的地方驶下很容易造成靠前的负重轮受力过大而导致摇臂断裂。。。摇臂很脆的,看起来是金属的,实际上是锌合金的,很脆很不耐操。。。尽量温柔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摇臂接驳负重轮的地方容易坏,从稍微高点的地方驶下很容易造成靠前的负重轮受力过大而导致摇臂 ...

改成黄铜的就结实了!

网友:
向各位大神学习

楼主:
這樣計算落去, 差不多可以田虎.. 有沒有計錯了?   只是田虎原廠是膠履帶, 但己是用扭杆及金屬底盤了

http://www.tamiyausa.com/pdf/manuals/56010ml.pdf

那未買的, 真的要考慮不如直入田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計算落去, 差不多可以田虎.. 有沒有計錯了?   只是田虎原廠是膠履帶, 但己是用扭杆及金屬底盤了

htt ...

要想玩的舒服点就不要选择恒龙。。。。楼主不如考虑田虎(塑料件,可以升级金属履带,负重轮什么的),或者是选择英国虎,目前价格大致是含波箱全套,不带电子设备,2900.。。。

楼主:
對的, 這實在勞民傷財.. 唯有安慰自己, 在恒虎中學習改裝坦克吧..  如要計算金屬件去比較, 也是平了一點..

反而這令我想, 不如直入田虎王吧..  現在價格好像比較平宜,  又是金屬低盤, 又是扭杆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弄个英国虎吧,虽说细节不如田虎,但是相对价格也便宜些啊,不管怎样,英国虎的扭杆底盘比田虎要结实,另外英国虎的炮塔是金属的,虽说面板也是塑料,但是比恒龙的回收塑料强太多了

网友B:
英国虎地盘,加飞燕双流,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弄个英国虎吧,虽说细节不如田虎,但是相对价格也便宜些啊,不管怎样,英国虎的扭杆底盘比田虎要 ...

底盤應該買, 因為已誤墮了入HL虎坑幾個月, 不想半途而廢.. 哈..   但上半身就太貴了, 要想一想

只是tank zone的上盤是膠品, 那我用HL再改對一下都差不多,   炮榙全金屬很吸引, 不過也可以找MATO低替一下, 也可能遲點轉後期/中期型, 所以都是源用HL吧

不過, 防磁紋就必加, 不理是否前期後前或是混合虎, 終之個人喜歡就行

完成虎I後, 我應該會再入虎王坑, 不過我應該會直入田版, 看了說明書, 套件已是金屬底盤, 扭杆, 不用再麻煩找改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国虎地盘,加飞燕双流,很完美

雙流一直都想加, 待完成底盤會考慮,

只是要考慮的還有噪音及電流問題,

我用的TK22, 開發者說可以最高耐60A, 看來也有可能, 只是憺心噪音還是大了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雙流一直都想加, 待完成底盤會考慮,

只是要考慮的還有噪音及電流問題,

飞燕的波箱噪音控制不错,装上声组基本听不到波箱的声音。金属履带敲击地板的声音比较明显,如果是土路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C:
建议tankzone,MATO不行,我入了tankzone全套后期虎,感觉很棒,今天刚出去野跑了下,姿态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tankzone,MATO不行,我入了tankzone全套后期虎,感觉很棒,今天刚出去野跑了下,姿态非常好

关键问题是mato的底盘只能配一种波箱吧,新加坡产的,好像电机比380还小,估计动力是个问题。
英国底盘,波箱选择范围比较多,恒龙的钢波,英国的钢波,金属飞燕双流。我个人觉得,从性能上金属飞燕波箱相当出色,当然价格也是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tankzone,MATO不行,我入了tankzone全套后期虎,感觉很棒,今天刚出去野跑了下,姿态非常好

拍视频没有,欣赏欣赏姿态

网友D(2014-09-18):
引用 网友C:
建议tankzone,MATO不行,我入了tankzone全套后期虎,感觉很棒,今天刚出去野跑了下,姿态非常好

请问tankzone 就是英国站的意思吗?

英国站的“虎1”底盘可以配合HL金属履带和车体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tankzone 就是英国站的意思吗?

英国站的“虎1”底盘可以配合HL金属履带和车体吗?谢 ...

英国站就是指的tankzone,他是以恒龙为基础升级改进的套件,可以配合恒龙的车体和部分相关配件,像波箱、驱动轮、履带通用,但路轮和诱导轮的固定方式是重新设计的,和田宫的相同,故无法使用恒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