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哈博森107摄像头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H107C上的原配模块的芯片中间下方有四个引脚 GND DP DM VBUS 能否输出视频信号直接给迷你5.8G图传

网友:
貌似调试接口,不是av

网友:
问问哈博森,我也有啊

楼主:
可能不能用,我刚百度了一下,百度上是这么说的
VBUS :USB电压(5V)
DM, DP:USB两根差分信号,也叫D-,D+ 。
GND :电源地,0电平。
SHLD:固定USB座子的两个或四个定位孔。

楼主:
有可能这个口是可以做一个USB接口出来,类似一个读卡器,直接读取卡内的文件

网友:
目测可以

网友:
数据接口!可能是刷芯片程序的!那个是数字信号!要变模拟才能直接使用

网友:
这个是30W的,不是高清版

网友:
好想法 我正有此意 不过高清版的板子因该是这样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4194&extra=  等待高手能破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这个口是可以做一个USB接口出来,类似一个读卡器,直接读取卡内的文件

應該是未有接上USB接口的電路
因早前在外圖網站看過有人就在哈博森107摄像头模块上加裝USB接口
但當時沒有詳細看內容如何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未有接上USB接口的電路
因早前在外圖網站看過有人就在哈博森107摄像头模块上加裝USB ...

LZ 的想法是设法引出信号供给图传  但我估计这个H107C的录像板 没有AV处理的芯片 就是否能引出数字信号 然后***AV处理芯片导出信号至图传